[网络] 智达康zn-7200-2c室外网桥

楼主(2021-11-15):
原厂固件只能当无线网卡用,而且只能当客户端,功率可以达到30dBm(1000mW)原厂配置 cpu ar9342 64M内存 8032网卡  65174无线功放
费了好大劲才刷上openwrt,但是目前找到的固件刷进去都无法识别网卡,原厂的u-boot无法刷openwrt,breed又不能识别网卡,因此只能用编程器刷
自己组装编程器固件,然后用串口进入控制台去开启wifi

这里是我弄好的openwrt编程器固件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zengming00/42279257 里面带了art,wifi国家代码设置为AU时最高功率可以达到30dBm(1000mW)

在无法用网线连接路由器刷机时手动组装编程器固件的方法:
breed    分配128k,不够的用0补(并不是一定要128k,有的固件是从0x50000启动的,这时候就得分配320k,breed可以自动识别)
sysupgrade.bin  从第0x20000(128k)到flash容量-64k处,不够的用0或0xff都行(我用的0xff)
art.bin  在flash的最后64k

之前刷的固件在0x20000就能启动,刷了一个其它型号的固件无法启动了,用串口救砖方法:
0x9f000000  flash的起始地址
启动地址  0x9f000000+0x20000 = 0x9f020000

在breed中用 boot mem 0x9f020000 强行启动,发现
0x000000000000-0x000000040000 : "u-boot"
0x000000040000-0x000000050000 : "u-boot-env"
0x000000050000-0x0000002d0000 : "rootfs"
0x0000002d0000-0x0000003b0000 : "uImage"
0x0000003b0000-0x0000003d0000 : "cfg"
0x0000003d0000-0x0000003e0000 : "oem"
0x0000003e0000-0x0000003f0000 : "mfg"
0x0000003f0000-0x000000400000 : "eeprom"
u-boot的结束地址应该在0x50000,因此需要将固件移动到0x50000

  flash [bank <n>] read <addr> <dst> <size>  - Read flash contents to memory
  flash [bank <n>] erase <addr> <size>       - Erase flash sector(s)
  flash [bank <n>] write <addr> <src> <size> - Write data to flash

16M flash容量 - art分区大小 - 0x20000的uboot分区
(1024*1024*16-65536-0x20000).toString(16) = 0xfd0000

0x80000000 可以放东西的内存地址
在breed中用命令把固件读进内存
flash read 0x20000 0x80000000 0xfd0000

擦除分区(不确定这一步是不是必需的)
flash erase 0x20000 0xfd0000

写入固件(0xfd0000-(0x50000-0x20000))=0xfa0000
flash write 0x50000 0x80000000 0xfa0000

重启路由器就可以了

功放是sky65174
最后,这玩意wifi功率虽然大,但是蹭网效果好像还不如tp-wr841n,原厂固件的效果甚至不如openwrt

网友A:
看着不错,蹭网效果应该很好。第一次看到AR9342,9341倒是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蹭网效果应该很好。第一次看到AR9342,9341倒是很常见。

这玩意发射功率很大,但是效果很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发射功率很大,但是效果很差,不知道为什么

理论分析这东西应该是对远距离传输有优化,在近距离开启更大功率反而会造成信噪比更大,自己干扰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分析这东西应该是对远距离传输有优化,在近距离开启更大功率反而会造成信噪比更大,自己干扰自己 ...

自废武功

网友B:
可以调小功率试试,三方的固件对原的无线校准也支持不好,功率越大信号越容易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小功率试试,三方的固件对原的无线校准也支持不好,功率越大信号越容易失真 ...

调小功率效果也一样,原厂固件稍微好一点点,但总体性能还是不如tp 842n的qca9533垃圾路由器,发射功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30dBm,以前移动无线宽带的时候确实挺牛逼

网友C:
手里有几个ZN-7200C   可以刷这个固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几个ZN-7200C   可以刷这个固件么

不能,c和2c用的cpu不一样

网友(2024-03-14):
楼主能提供一下您修改好的这个固件吗?

网友:
这个发送2公里Wifi信号可以用吗?用自己的Wifi增加点续航。

网友(2024-11-08):
你好,你提供的网址已经实效了,还可以再提供下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