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到手即拆 鹿仙子“炭纤维”塑料数显游标卡尺

楼主(2021-11-15):
18.8某宝购买,数显卡尺,到手马上拆开瞧瞧
包装正面

包装背面

归零

最大量程:

背面贴纸:

揭开贴纸,四颗螺丝,拆开很方便

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网友:
也想买个卡尺,便宜的看不上,好的又太贵

网友A:
塑料款的这个价买贵了 这牌子我买过焊丝 活动价2块多试用装 收货返现 只花一毛  然而买的时候我用了券 相当于赚了一个优惠券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款的这个价买贵了 这牌子我买过焊丝 活动价2块多试用装 收货返现 只花一毛  然而买的时候我用了券 相当 ...

没有搜索到这么低的

网友:
我也买了    牌子不一样     都是贴牌的

网友:
看不出碳纤维在哪里

网友:
碳是黑色的,所以黑色的就可以叫碳xx:lol:

网友:
之前几块钱买了个,18.8买的话感觉有点贵了,之前搞活动 的时候金属数显的才20块的样子

网友:
好像那个19元的晶思达显示卡尺一直没做活动了

网友:
测一下耗电。

网友:
一次性的,别买,我买了个同款的电池没电后换了电池还不亮,还是19块的金属来的实在

楼主:
用的少,不用的时候就把电池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