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优衣库自助结账物品识别的RFID拆解

楼主(2021-11-15):
现在优衣库和迪卡侬结账时,把商品放在框里就自动识别了,不需要扫描二维码,第一次使用时觉得很神奇,其实奥妙在于吊牌中的RFID
最近买了件衬衣,正好拆开看看

其实图三里面还有个小芯片,比芝麻还小,没有微距镜头拍不出来

网友:
现在都这么高级了

网友:
图书馆现在也可以整沓书一起借和还的。

网友A:
这东西要是能更普及就好了,比如用于超市的自助收银。现在超市的自助收银还是需要顾客一个个的录入条形码,东西少还好,东西多的话不如选人工。如果每件商品都带有个这样的RFID芯片,就能实现购物篮放上去就能计算出金额,应该这种才是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是能更普及就好了,比如用于超市的自助收银。现在超市的自助收银还是需要顾客一个个的录入条形码, ...

成本啊,衣服一件至少也要几十上百,这玩意如果几毛钱还好,超市里的东西本来就几元,增加几毛钱就没钱赚了

话说这玩意成本到底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啊,衣服一件至少也要几十上百,这玩意如果几毛钱还好,超市里的东西本来就几元,增加几毛钱就没钱赚 ...

这种RFID就成本也就是几毛钱,如果是一件一件流水扫描的话还好,但如果是一蓝子批量扫描,并且有金属制品的话,那么扫描的准确率就会下降了,这时就会出现给多钱或者少付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