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三基色吸顶灯改10w 5000K中性白灯板

楼主(2021-11-15):
书房的32W松下三基色吸顶灯在使用12年后,终于迎来灯泡损坏的日子。没想时代变化太快,一个灯管没换过已经全成LED灯板的局面。要买原本松下三基色的灯管只有网上的途径,得了还是改LED灯板吧。在绚紫照明之LED海洋店买了些原装松下LED改装套件试试水

厨房的开关繁忙,灯管没坏镇流器早坏,支持双路灯管镇流器第三方的个头不合适,原装的又太贵。

就用了2根一体化led灯管T5替代,32CM长度不合适只能两头凑合。

全拆了,只留底盘

用这种15元一套的10w长方吸顶灯5000K中性白改装套件,英飞特恒流驱动电源(30-55V,0.22a)10W无频闪,松下/Panasonic 中性白光5000K 短的2W/长的6W LED灯条,一套2长2短

先试摆一下

不想用磁吸安装的方式,做好打眼固定的位置记号

钢针打眼

攻M3丝眼

灯珠后涂抹散热硅脂

螺丝固定灯板

全部串联安装

原本是三基色的灯,灯罩够厚的。光已经够柔和的,就懒得把买的兼容匀光透镜粘上。

加了灯罩后很均匀,忘拍了。

阳台上20W的也换好,用的18元一套的直径19cm原装松下LED圆形 白光12W吸顶灯DIY套件日亚灯芯无频闪

没加兼容匀光透镜液很柔和

网友A:
据说这批灯板便宜是因为灯珠硫化,请教一下灯珠硫化是咋回事。

网友:
 钻头是不错的。

网友:
我在某拼上买的钻孔带螺纹的钻头,改装灯打孔一不小心就断了,当然也可能是钻头细强度不足。3mm的。散热硅脂没考虑,直接螺丝拧上的。

网友:
能用12 年也是挺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批灯板便宜是因为灯珠硫化,请教一下灯珠硫化是咋回事。

不清楚。2.5元一套的13粒灯珠的暖光,用2年多了还好好的呢

网友B:
謝謝分享 玩的不错,我也喜欢松下。 最后一图一般。灯珠不行吧。

网友C:
最后一图泛蓝,这是灯珠还是拍照的缘故?
这松下灯是海鲜市场流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图泛蓝,这是灯珠还是拍照的缘故?
这松下灯是海鲜市场流出的吗??? ...

应该是色温太高造成的吧!色温6500k青白就泛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玩的不错,我也喜欢松下。 最后一图一般。灯珠不行吧。

应该是色温太高造成的吧!色温6500k青白就泛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图泛蓝,这是灯珠还是拍照的缘故?
这松下灯是海鲜市场流出的吗??? ...

6500K的色温,肉眼看感觉可以

网友(2023-03-16):
这个不用加透镜吗

网友D:
感觉还是原来的好,led总感觉刺眼

网友:
散热硅脂不用安装(散热硅脂也是有导热寿命的),仅仅散热铝板接触灯板 来散热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原来的好,led总感觉刺眼

led感觉刺眼 可能是亮度过亮,可适当提高 反馈电路的电阻 来降低灯珠的工作电流(降低10-15%),既降低发热又提高LED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