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随身听换皮带

楼主(2021-11-15):
随身听已经20多岁,原装的皮带肯定状态不好了,换吧

这个是原装的,还能凑合着用用

换个硅胶的皮带,比桌面浅一些的棕色,拍出来像红色

其实还可以换个氟胶的

国产皮带很便宜,硅胶的弹性也可以用,拉开一点问题不大
对比一下,原装的和换上去的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随身听换系裤子那个皮带

网友A:
硅胶皮带的寿命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皮带的寿命比较长

听说氟胶的寿命更长
当然也贵好多,一个的价格买4个硅胶的

网友:
图一是单声道

网友:
下面的机是爱娃机吧

网友:
关键是换上之后声音正常吗?得买合适尺寸的换上吧

网友B:
看到一个爱华的收录机

楼主:
眼睛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个爱华的收录机

见多识广啊

网友C:
与时俱进换个CVT的钢带保用到嗝屁

网友D:
后一台机器是JS215吧

网友:
20年的真爱

网友E:
楼主可以分享下哪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时俱进换个CVT的钢带保用到嗝屁

CVT的可靠性差远了,还是改成手动档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一台机器是JS215吧

看来你也拆过这个

同系列的3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分享下哪买的吗?

仔细看,新皮带是圆的,不是方的

所以,这玩意是防水圈

网友:
这皮带是通用的么,我也有几个很多年没用过了

网友D:
这个防水圈做皮带效果怎么样?走带稳吗?会不会颤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防水圈做皮带效果怎么样?走带稳吗?会不会颤音?

纯粹看运气,有的没问题,能用,有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