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女邻居三万多的瑞士进口jura全自动咖啡机电路级维修(不换主板)

楼主(2021-11-15):
女邻居的jura咖啡机,几万元呢,一年不到就坏了。开机屏幕也不亮,响几声,就没任何反应售后说换主板要两千多,果断放弃找我。

jura咖啡机

jura咖啡机

特殊的椭圆形螺丝拆不开,费了老劲了

螺丝头很贵:

里面还挺复杂,好几块板子。主控板,辅控板,高压执行板,低压执行板

主控板很复杂,带一块彩色液晶屏。这么装B的功能,当然要一颗大大的,强劲的mcu了。厂家提高了B格和成本,售价自然不菲
主控板:

瑞萨的MCU:

辅控板有个小mcu,用来控制基础功能和控制转盘等,还有一颗34063的dc-dc,用来给主控板供电和控制
辅控板:

看完整体结构。开始细查各路供电。

测量交流出入输出没问题,低压执行板的7805有电压没问题。查到主控板,没电。辅助控制板,有电,也驱动了蜂鸣器。并且响几声后整体断电。

后来才知道,辅助控制板的mcu,相当于bios或者uboot,做基本的启动引导,发现情况不对,就响几声,断电(通过控制高压执行板,断掉高压交流)。

拆下辅助控制板的壳子,结果发现是辅助控制板有进液,就是顶部转盘处进水(奶)了。整好腐蚀了34063这一块。

很快,清理了34063,更换。电流检测电阻,两个1.5欧姆贴片并联。这两个电阻已经无穷大,果断换成了3欧姆电阻一个。。。这个犯了大错,慢慢听我继续讲。

一整操作后,通电试机。辅助控制板的红灯亮了,闪烁一阵后,整体断电。效果和之前差不多,只是灯修出来了。
亮灯了:

但是屏幕不亮,整体不工作。基本还是老样子。

34063电感后的输出电压,3.3v,但是不稳定。

拔掉后面接的主控板,3.3v稳定。。。

于是把焦点放到主控板上,难不成主控挂了

于是直接接稳压3.3v到主控板,主控板也不工作。但是电压稳定

心想完蛋了,主控mcu烧坏的话,无力回天。mcu贵不说,程序你是不可能有的

不死心的我,又去查mcu的工作条件。mcu旁边一颗“三极管”吸引了我。代码2ck3g三极管无疑。
“三极管”:

主控板稳压电源供电,测试e极,高电平。接辅控板供电,是低电平。

这不对呀。

结果一查,这个不是三极管,是一颗mcu reset芯片。到了工作电压才会发出高电平,通知mcu。否者低电平。

回想起3.3v电压不稳的问题,可能导致这颗“三极管”输出/reset信号,就是低电平。mcu就不会工作。

3.3v怎么会不稳呢,回头查34063。。。才发现,1.5欧姆两颗并联,不是3欧姆。。。我换成了3欧姆。。。应该就是检流电阻太大了,在接上主控板的情况下,让34063间歇性关断。电压就不稳。
换成0.75欧姆(2颗1.5欧姆并联),在开机测试,屏幕亮起。修复!!!

最后说一句,这机器绝对有设计问题。因为顶部很容易有点水。。。奶和水就直接渗漏进去了。

东西是高级,就是有BUG

还好最后还算低成本修复了。

谢谢观看!

网友:
真不错 先顶再看 火钳刘明

网友:
不错不错 封帖必顶 先顶再看 很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有这样邻居,楼主也是壕无人性

网友:
别的不说,就想知道机器坏之前没有喝过它出的咖啡?

网友:
老外也喜欢做样子货呀,用华而不实的功能骗钱!

网友A:
女邻居开心的笑了!又能畅饮咖啡了

网友:
因为顶部很容易有点水。。。
奶水就直接渗漏进去了

网友:
能喝到邻居奶咖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邻居开心的笑了!又能畅饮咖啡了

真的是女邻居

网友:
厉害厉害!
我也经常脑子短路。

网友:
最后说一句,这机器绝对有设计问题。

 所以:售后精准地、直接说要换主板。

网友:
女邻居和你关系真好,

网友:
王师傅的手艺真赞,又乐于助人

网友:
楼主应该得出结论:一分钱一分货,邻居家的机子就是比不上我家十万块的机器。

网友:
奶水惹的祸,和邻居无关。

网友:
以后可以喝邻居的奶了

网友:
三万多 进口 已经够可以吸引眼球了,还要加上定语女字,这工匠精神

网友:
王师傅修机器修得老认真了,活儿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