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RDT量产完坏块数和开卡后坏块数不同正常吗?

楼主(2021-11-15):
    有一个盘,经过RDT后量产完成。RDT的结果是一共有49个坏块:

量产时不管我选择Reference RunTime Bad还是选择Reference RDT bad,开出来的都显示15个坏块:

是哪里没对吗?
附设置图:

网友:
短接后再开卡选参考rdt坏道就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