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泉盛7.2V老对讲机充电器有点野,输出是11V!不敢用了

楼主(2021-11-15):
泉盛tg750 对讲机,电池是镍氢电池,6串1.2v成7.2v,充电器拆开就是一个变压器加整流管,以前的都是这么野?充满与否靠电池自己吗?

楼主:
还有怎么输出是11v呀,不量不知道一量只敢看着充电了,生怕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怎么输出是11v呀,不量不知道一量只敢看着充电了,生怕炸了

放心用吧,以前都是镍铬/镍氢电池,用这种傻充只要不超过8小时就没事。

网友:
老镍电池傻充,充满发热,不会炸,但是寿命肯定降

锂电这样肯定鼓包爆

网友A:
这玩意还有充满转灯电路?!

网友:
测到是空载电压吧,要带负载测试才正确吧。

以前有个1.2v电池的充电器,空载接近5v,上电池后,输出电压就拉低很多。

网友:
这种是傻充电路,可以使用。靠时间来控制的。
奇怪的是,这个指示灯变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有充满转灯电路?!

好像只有红黄两色,通电红色,插上黄色,没见它充满变啥色

网友:
线变空载电压都很高,带载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
我05年的泉盛UV2锂电池现在性能还好,你这15年的镍氢还在用镍氢,都是成本闹的。可以试试改成2S的锂电池,待机时间和重量肯定都有提升,充电器里空间掏空放个usb的7.4V锂电充电模块足够。

网友:
老款诺基亚手机都是这种呀.一个变压器一个2极管;就那当时还卖100多一个呢.输出空载好像9.多伏;充单节锂电的

网友:
老款就这样,泉盛还有直接输出交流电的呢,现在新款已被开关电源代替了

网友:
线性变压器空载电压高很正常,,加上负载后电压就降下来了。

不像现在的开关电源,加负载前后的电压没什么变化

网友:
镍氢变绿灯不一定满,傻充也叫人工智能,你觉得不满可以继续充

网友:
以前都是这种傻充放心用吧到时间变灯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