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突然声音没了,是那方面出问题?

楼主(2021-11-15):
昨天刚换了固态硬盘,跟这有关系吗?

网友:
驱动 或主板

网友A:
换的硬盘如果是系统盘,那十有八九是驱动问题了

楼主:
驱动已打好啦,是唱到一半没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硬盘如果是系统盘,那十有八九是驱动问题了

如主板出问题。
就麻烦了,

网友B:
或许是唱久了嗓子干?你给主板喂点水看看

网友A:
“是唱到一半没声的”
先确定音响部分是不是还好。

网友C:
应该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唱到一半没声的”
先确定音响部分是不是还好。

音响信号插头连上MP3,有声,刚刚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唱久了嗓子干?你给主板喂点水看看

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驱动问题

重装驱动好了,谢谢!

楼主:
唱到一半没声,搞不懂什么原因,

中午开着音响弄饭吃,Window media player,以为忘记点重复呢。

网友:
如果主板损坏,可以买一个USB声卡,效果杠杠的,上个月朋友的一台老电脑就是开机无声,做系统还是那样,经过检查判断是板载声卡损坏,后来买了一个USB声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已打好啦,是唱到一半没声的。

可能是切换到数字音频输出了,打开设置-声音,选择输出设备:扬声器

网友:
驱动打了没有,主板接线有没有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