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旦斯家的WIFI请教问题 用力过猛掉了一个小元件

楼主(2021-11-15):
双11,3.1元撸的到货了,结果昨天拆时使劲大了,拆掉一个小元件(见下图红圈处),现在的问题是用移动和联通的卡正常使用,装电信卡不识别。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拆开之前内置的电信卡可用,拆开后,把内置芯片拆了,就不识别电信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拆开之前内置的电信卡可用,拆开后,把内置芯片拆了,就不识 ...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吹掉了内置esim卡,电信,移动都可以上网,联通我没有卡所以试不了

网友A:
四个BB都一端接地, 象是钳位二极管?如果是不该不能用吧

那么多随身wifi,你不缺少个电源插头吗?

两款1.9包快递的5V2A充电器

https://m.tb.cn/h.f63X09I     2Fuzhi7$gik9XDQUtr7$://,

https://m.tb.cn/h.fS2Wytj    2輹Zhi2$PDs3XDQ5tV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BB都一端接地, 象是钳位二极管?如果是不该不能用吧

那么多随身wifi,你不缺少个电源插头吗?

友情提示第一家优惠券失效了,有需要的兄弟们上啊

网友B:
怎么没有MEID?只有IMEI是只能支持联通和移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MEID?只有IMEI是只能支持联通和移动吧?

原来带的内置卡是电信的,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这个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184-1-1.html

那个件的图片都有,就是不知道掉的那件是管啥的

网友D:
这是钳位二极管 型号 :{PESDNC2FD5VBS 丝印BB ESD/TVS静电保护二极管 DFN1006-2L}  就算4个你都拆了也不影响 //我怀疑你把图中这个脚下面的线路撤断了  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钳位二极管 型号 :{PESDNC2FD5VBS 丝印BB ESD/TVS静电保护二极管 DFN1006-2L}  就算4个你都拆了也不 ...

有可能,就当不支持电信卡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就当不支持电信卡用吧

三条腿缺了一条,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小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