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天气变冷,给乌龟保暖,自制加热棒DIY 低压24V加温棒

楼主(2021-11-15):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已经有些思路和改进,详见更新1,更新2.

~~~~~~~~~~~~~

有养乌龟的坛友吗?

最近天气变冷,给乌龟保暖,自制加热棒DIY低电压24V加温棒

因为经常看到别人的加热棒坏掉煮龟烫,刚好手上有一些配件就准备自己做个低电压加热棒。
用8欧姆水泥电阻藏到不锈钢管里面,填入机油。因为如果水泥电阻直接放到水中的话会漏电,也可能形成电解效应。所以需要和水隔开。

里面加满5W-40的汽车机油,

开始挺好,后来发现有问题, 在电线的另一端冒泡,喷出一些机油,怎么破?
这根线是原来用在那种耐高温的T12硅胶多芯软线。

后来打开盖子,经过试验观察发现,给机油加温没过一会儿,机油自己就会冒泡。

大家给出点主意?如果换成油脂或者是食用橄榄油, 会行吗?
现在手上满是油,各位诸葛请给点意见啊。谢谢先
~~~~~~~~~~~~~~~~~~~~~~~~~~~~~~~~~~~~~~

更新一: 根据一些坛友建议,改用沙子+油脂作为填充,但是因为密封性仍然不好,
电线也因为被油侵袭无法用胶水密封,而且这个油脂也会热涨冷缩,所以还是会泄漏出浓厚的油味,
坛友都说对人畜有害,故而暂时作罢。 (当然后来又收到67楼的另一个方法仍然很不错且有实例,以及81楼的分享也十分不错,有需要的朋友请参考之)

~~~~~~~~~~~~~~~~~~~~~~~~~~~~~~~~
更新二:
有不少坛友建议直接用铝壳电阻+704硅橡胶+热缩管
因为手上没有704暂时用免钉胶(主要成分也是硅胶)试试看,
如图,用多个热缩管多次封胶,封3层4层的,总能封住了吧哈哈。
准备后续购买的704到货再弄一个更好的版本。

后面等它干了再入水中老化测试一下,
然后加控温器什么的。待续。。。

网友A:
用石棉啥的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石棉啥的不行么

石棉估计不行传不了热吧。。。
填充机油是为了隔电,导热。

网友:
技术很好参考性,指明了研究方向

网友:
可以用石英砂填充

网友B:
用变压器油吧,绝缘导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油吧,绝缘导热,

谢谢分享!
刚查了一下有微毒,而且手头也刚好没有呢。

网友C:
油放的少点,头上封胶加热之后再彻底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放的少点,头上封胶加热之后再彻底封死

如果油放少了,水泥电阻的热量无法传出来,局部会很热很热。
而且混有空气,担心水汽会剧烈膨胀,变成一个小型的高压锅(而且没有泄气装置有危险?)

网友D:
用5v电压,用电阻发热,直接浸水里,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E:
填砂子吧,高级的上石英砂,一般的发热管里就填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v电压,用电阻发热,直接浸水里,不知道可以不,

谢谢,
可以应该是可以,功率太小了。温度提高不了,搞不起来。
而且前面也说了,一旦接触到水有电解水效应,不知道对水质危害如何。

网友F:
填入白色硅脂,704硅胶两头密封,再盖上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填入白色硅脂,704硅胶两头密封,再盖上盖子。

精彩回帖,我怎么没想到哈哈。

这填入的硅脂有点多啊。。。。目测CPU的100倍不止,看来家里存货不够了。。。

网友:
乌龟:我特么谢谢你啊

网友:
你这个是用水泥电阻加热吗?没看懂。

网友D:
大龟,现在我都不喂食了,应该不冬眠,就是不吃东西,爬来爬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填砂子吧,高级的上石英砂,一般的发热管里就填它

这。。。传热有点阻力呢。
一般的发热管是烧结工艺,咱家里没有这个高温炉没办法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龟,现在我都不喂食了,应该不冬眠,就是不吃东西,爬来爬去

哪个城市,多少度啊这么好还省粮食呢。。。

网友:
杭州,室外低的时候0度左右 家里10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