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11-15):
需要个9v电源,手头只有12v,拆开想改一下电压,电源管理芯片型号却被打磨了,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谢谢!
电源标识

拆开,里面电路,电源管理芯片被打磨了

网友:
我就说我咋正反面对不上号。。。
R2 1.5欧姆限流
R3,R4 调整电压。
可能猜的不对。

网友:
不太适合改动

网友:
看着很像我以前修过的一个渣渣充电器用的IC,兴晶泰的MT3612,我找遍了深水宝才找到一家有卖的,结果下单后人家发旺旺过来叫我取消订单,应该是嫌我买的少,不想卖给我,后来我又找到一个~~~芯茂微的LP3783,和它参数一样,可以互相代换的。
注意:不要下载附件,浪费M币,我不会删除!!!

网友:
3节18650串联,这种充电器,感觉很不好啊。

网友:
9V电源不难找啊。充电器改电源,不是最优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