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直流电机,准备做个手摇发电机玩玩(HONGQUN PHQL5328D220-A)

楼主(2021-11-15):
直流电机是2004年生产的,做工材质看上去蛮好的,再买了个摇把,连接5V和12V宽电压降压电源。

网友:
与跑步机组合起来,一边健身,一边发电.

网友:
接在手机充电器上

网友:
手摇吃力,装自行车脚踩锻炼身体

网友A:
手摇一般人坚持不过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摇一般人坚持不过10分钟。

应急用用吧

网友:
电动自行车架起来蹬,给充电宝充电,简单易行还能锻炼身体。

网友B:
输出的电流再转为输入,多余的电能就白賺了。

网友C:
看到淘宝上有这样的组合,也想弄个手摇来发电,但怕累,最后就弄单车的太阳能板玩。不知你这发电机效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摇一般人坚持不过10分钟。

哈哈我都摇不到5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摇一般人坚持不过10分钟。

过去军用电台不都是手搖发电机,一发电报就摇,那可没个时间限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去军用电台不都是手搖发电机,一发电报就摇,那可没个时间限制。

所以报文都比较短,尽量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淘宝上有这样的组合,也想弄个手摇来发电,但怕累,最后就弄单车的太阳能板玩。不知你这发电机效率怎么 ...

空载手摇很省力,很慢的转速就有150V左右的电压输出。带载还没试过,因为降压电源还没收到。

网友:
是那个32块钱的吧,看看你实验结果如何,这个电机好像是有刷的吧

楼主:
又买了一个带离合的减速电机,不通电时链轮可以自由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流再转为输入,多余的电能就白賺了。

我准备用这个给电瓶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报文都比较短,尽量精简

那摇起来也不轻松,手摇电话机的电机短路摇起也是死沉死沉的。

网友:
有没有购买的链接?麻烦发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手摇很省力,很慢的转速就有150V左右的电压输出。带载还没试过,因为降压电源还没收到。 ...

150v不用降压电源了吧,直接上手机充电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