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坛里有兄弟会修大疆无人机电池吗?电量一次性耗完后充不进电了

楼主(2021-11-15):
昨天,一台Mavic air无人机出现故障:落到地面后无法停止电动机,螺旋桨一直转动,通过遥控器无法停止(接收到指令,就是无法停止),只好让它一直用完电才才停止。
现在该电池连接官方的充电器,没任何反应,按灯不亮,充电也不亮。
这种情况,电池还有救吗?

网上查的方法:
二、电池修复
无人机电池故障的原因是,存放过久,维护不善或日常使用不当导致的损坏。另外它有可能进入深度放电模式,并且失去了存储容量,
无法使用常规方法进行充电。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下电池修复。
解决步骤:
以尽可能低的电流开始充电。该电流通常为0.1A。如果您拥有的充电器允许您选择其输出电压,则应选择与锂电池标称电压匹配的电压。
一两分钟的充电后,您的电池应恢复到每个电池3.3V的电压。
要检查这一点,只需读取电池的总电压,然后将该数字除以电池数量即可。
当电池的电压等于每节电池约3.3V时,在0.5C的额定电压下平衡电芯。
这将比在1C下充电更耗时间,但更安全。

疑问:这个是需要使用第三方的充电器引线来处理吗?

概述
高能量密度锂电池有效提升了电量,带来长达21分钟的飞行时间,飞行更加尽兴。

包装清单
智能飞行电池 × 1

技术参数
容量:2375 mAh
电压:额定11.55 V,最大13.2V
电池类型:LiCo02 锂电池
能量:27.43 Wh

适配产品
"御" Mavic Air

楼主:
拆解图,实测电压图

网友A:
赶紧拆开,绕开保护板充电,不然越久电芯越惨要是彻底没电那就没救了

网友B:
电池组有几芯?整组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
这种电池要解码,换完电芯还要进行计数清零,比较麻烦

网友:
电池组都这样,保护板,单组电压之类的巴拉巴拉……

网友C:
拆外壳,测每片电池的电压,可能有一片或几片电压低到2.X,电路就不认了,用老式锂电傻充,对电压低的单片短时间充电,冲到3.0V以上一般可以了。有几片低电压的就充几片。

网友D:
电池保护板上有锁的。低电压容易锁掉。2楼说的对,要赶快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板上有锁的。低电压容易锁掉。2楼说的对,要赶快充电了。

不拆的的情况下能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拆开,绕开保护板充电,不然越久电芯越惨要是彻底没电那就没救了

没有螺丝的,不知怎么拆,网上的教程是拆鼓包(已经有裂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螺丝的,不知怎么拆,网上的教程是拆鼓包(已经有裂痕)的

没螺丝就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外壳,测每片电池的电压,可能有一片或几片电压低到2.X,电路就不认了,用老式锂电傻充,对电压低的单片 ...

拆开了,有三片电池,分别为:3.42V,3.38V,3.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组有几芯?整组电池电压多少?

补充了拆解图,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有平衡充端口,可以通过评分充端口进行充。没有平衡充端口,那只有拆了。要对每一片电池进行充电了。大疆电池很多是卡口式的,找不到卡口在哪里就破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解图,实测电压图

三片电池都没有太低的电压。应该可以进行整体充电的。你测一下输出端的电压。如果没电的话,是不是已经保护了?也就是锁了。电池管理部分会检测电池的状态,不只是电压低会锁,过流啊,不平衡啊,都会锁的。锁了的表现就是输出端没有电压,充不进去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片电池都没有太低的电压。应该可以进行整体充电的。你测一下输出端的电压。如果没电的话,是不是已经保 ...

请问怎么测输出端的电压,如图我测得10.2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测输出端的电压,如图我测得10.24V

测接口的电压。你这个测的是三个电芯的串联电压。接口输出电压,是通过保护后的电。
你这个图看不太清楚。应该是接口左边和右边的针脚是输出电压。中间有几个针脚,应该是通信的。

网友:
有没有拆过电芯,拆过电芯,会锁板,要用电脑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接口的电压。你这个测的是三个电芯的串联电压。接口输出电压,是通过保护后的电。
你这个图看不太清楚 ...

0V,如你所说,应该是被锁了,如何解锁呢?刚才我尝试了用5V电源对中间那片电池充电,现在变成3.70V了,这样有用吗?

网友:
电池电压不算太低,可以尝试分别给电芯单独充电到3.6V后,再尝试接充电器看看能否激活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