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汽车载无线充电模块,做工不错,就是不知道针脚定义

楼主(2021-11-15):
感觉做工还是很不错的,有个铝合金外壳,就是不知道针脚定义,大伙能看下怎么改吗

网友:
如果没有CAN总线控制的话,按图片标示接上电源就能工作

网友A:
看上传的图片,CAN总线电路是空贴的,接上电源应该能工作起来。

网友B:
为什么看上去有5条腿是电源输入,一条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传的图片,CAN总线电路是空贴的,接上电源应该能工作起来。

我的 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看上去有5条腿是电源输入,一条是信号?

看线路1.8是电源 还是6脚不清楚干嘛的

网友:
显然靠插座最左边的几颗电容和ESD管那里才是电源输入脚,然后经过701的那个共模电感才到电容,再经过一颗防反接或者外部控制的MOS管才进入DCDC

网友C:
老铁 这个模块在哪里搞到的?我买了上汽的车,顶配才有无线充 不知道你这个具体尺寸是多少,要是合适的话我想买个来自己加装

楼主(2021-12-18):
引用 网友C:
老铁 这个模块在哪里搞到的?我买了上汽的车,顶配才有无线充 不知道你这个具体尺寸是多少,要是合适的话我 ...

垃圾堆捡的,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