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助,我稀里糊涂的开好了一个卡,第二个怎么都开不好了

楼主(2021-11-15):
按照之前论坛里大神们探讨的帖子,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好了一个,然后再开第二个就不行了, 我还把开卡工具删了,又重新下载寻找思路,还是不行,卡了几天了,实在难受
这是我稀里糊涂开好的那个卡的参数

然后我这批固态是2258xt,三星K9OMGY8S7M的颗粒,固态是120g的
各位大佬支支招呀,谢谢啦
论坛里一些改的开卡工具我都试了,调参数也调了,整不好了
邪了门,都成功一次了,结果不知道咋整的了

网友:
256G的颗粒,开出来只有128G的容量?有一半给屏蔽了?

网友:
这颗粒就是8ce的,只显示4ce你查查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2022-04-13):
是你自己开的时候没注意吧  开容量设置 没设置对

网友(2022-08-27):
遇到过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有成有败

网友(2022-12-13):
这个可以开成功的啊,理论上是8CE的颗粒,没道理只能开出128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