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瓶充电器24V15A和三个锂电18串75v5A

楼主(2021-11-15):
第一个充电器是电叉车的充电器,24V15A电流。
三个75V5A是18串锂电池充电器,估计是外卖车40AH那种大电池用的。
来源嘛是修车店老板让我帮忙修的,既然是帮忙,肯定需要互惠互利,
我帮他修充电器,他借给我锂电池分容柜用。哈哈哈
第一个充电器看接头就知道是大电流电叉车的,金属铝壳。

另外三个充电器是18串锂电池的,个头比一般的充电器大很多,三个牌子是一样的,总归有零件可以通用

修车店老板借给我的分容柜,上次借了一台,这次两台,一个周末两天测了160粒18650,累。

第一个充电器是灌胶的,量下来管子炸了,不是常规的384X方案,好像是什么LLC谐振的高效电源芯片

有辅助电源变压器,大电感,单片机小板,驱动小板,双管结构

艰难抠胶,板子倒没炸糊,可惜mos管通了,记得是20A的大管子,一个要十几块钱

输出两个30A的大肖特基并联,用料还是很豪华的

最后换上管子,串灯不短路,也不启动,测下来辅助电源没有待机电压,看来verp芯片也挂了,关键是辅助变压器还发热,没得救了,弃疗。

还是修另外三个充电器吧,螺丝被老板拧开过,看来是尝试自己修没搞定

打开外壳,把我惊呆了,第一个泡水腐蚀,第二个炸得漆黑,,第三个看着正常,量下来管子全挂

uc3845方案,芯片外围全炸了,芯片也短路了,开关管和次级肖特基无一幸免

泡水得板子也不用说了,电阻断路,上电没反应,好在管子没挂

尝试把炸管子炸芯片外围全部换掉

保险也炸飞了,二极管倒是正常

uc3845芯片击穿,外围电阻开路,外围电容炸断脚

光耦也挂了

全部牺牲

从泡水得板子上拆元件和芯片吧,腐蚀挺严重了

显然泡水板子炸过次级铜箔保险,这货没有防反接功能

像是二手翻新打磨的管子,辣鸡,引脚都腐蚀了

把能用的元件都拆下来当料

移植元件,

可以看到三个板子是不同批次,用的管子和散热器都不相同,元件混乱,小厂作风

最后小心翼翼串灯试机

好在亮灯了

输出电压正常,垃圾货,不插电池也有输出

最后,四个充电器,第一个无药可救,放弃。
泡水腐蚀的板子沦为料板,炸糊的板子和另一个炸管的板子三个拼凑,得到一个完整的充电器和一个需要买管子和芯片的半故障充电器。
芯片和管子我就让修车店老板自己去买了换上,没必要自己贴钱。
收工,说实话,高级的充电器修修还可以,但是没有备件,便宜的辣鸡充电器修着真没意思。好在只是为了帮忙,互利互惠哈哈。

下期预告,维修另一个高级的4A充电器,也是双管LLC,软故障,亮灯但是不充电。

网友A:
第一个还不错,双管正激不带pfc,那个小变压器是上管推动变压器,后三个384x反激,比较普通~

网友B:
技术高手,仰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还不错,双管正激不带pfc,那个小变压器是上管推动变压器,后三个384x反激,比较普通~ ...

谢谢专家指点,哈哈,感觉修车店老板就是想碰运气,不花钱修好最好,花钱买件好像他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妙手回春

瞎折腾哈哈,四个才修好一个,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高手,仰望

过奖了,楼主是业余的,楼上才是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指点,哈哈,感觉修车店老板就是想碰运气,不花钱修好最好,花钱买件好像他舍不得 ...

哈哈 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

修车店老板满屋子的坏充电器,控制器,锂电保护板,都想着拿给我免费修理,这种事我才不干呢,哈哈,每样研究一两个就够了

网友D:
感觉是新威的充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新威的充放电机

是的,新威,老款货

网友E:
看到灌胶,瞬间手软

网友F:
进水,炸糊板子。最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水,炸糊板子。最头疼。

所以呀,进水炸板子的尽量当作料板吧,弃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灌胶,瞬间手软

有些胶很软,有些很硬,很硬的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