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车车装低音炮

楼主(2021-11-15):
1111买了个车载低音炮,就是放座位下面那种。周末折腾了2天。网上说这东西电流很大,不能从点烟器取电,要直接从电瓶取电。研究大半天也没找到合适地方,能够从电瓶把线接到驾驶室里。我想在这车的电路里,电瓶总是要走线到驾驶室里吧,后来找到一大股很粗的线从电池后面穿过机舱,但是封的很严,没法再穿线过去。那就在驾驶室里找看它进来之后又怎么滴吧。又想从保险丝盒里接线,地方太小,不太顺手。后来一通乱扒,在左车门踏脚的地方找到一根可疑的线,就是绿色的那根,比较粗,应该够用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线是去往保险丝盒的。测电压一直是12V,拔了钥匙也有电,good,那就用它了。
卖家附送的红线,也挺粗的,但是断面是白色的,镀铜铝线?我还是用自己准备的铜线吧

负极暂时没找到搭铁的地方,就先用点烟器凑合吧。本想着电流大,这线太细了会不会发烫,不敢听太久,结果完全不是预想的那样啊,听了一阵手摸线还是硬的凉的,感觉电流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吧,接上电流表试试。
不知道是我表有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声音挺大的了,电流还没超过1A,声音再小一点的话电流都没超过0.5A,就这还配这么粗的线,还配那么大一个保险管,25A的,挺唬人的啊,

感觉这都是套路啊,我还以为有上百瓦的功率10几A的电流,还在想以后听音乐都不敢熄火了,结果配这么粗的电线和保险丝都是唬人的,就算我的表不准,但是表笔线凉凉的,怎么也不像十几A的电流吧,配的接线端子也是镀铜铁片,就不上图了,看来我准备的粗线没必要上了,就将就商家给的线吧,虽然疑似镀铜铝线,但架不住粗啊,给这个低音炮供电是足够了,那个镀铜铁片接线端子,和镀铜铝线凑在一起,又搭铁到螺丝上的话,这铜铝铁锌凑在一起会不会发什么什么原电池反应,用不了多久就生锈啊?
说回低音炮,感觉力度还是够的,低音弹性十足,很有力量,但是看这电流推算功率,感觉就从点烟器取电也完全没问题啊。若是功率没有传说的180瓦,那我以前的想法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的,那就是用家用的2.1音箱的低音炮装到车上应该也行,要么用逆变器供电,要么直接改装从功放板的电源入口接点烟器取电,放到后备箱就行,这样几十块钱就能搞定。
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就是我拔了钥匙继续观察低音炮,发现要5分钟后低音炮的电源才关闭,我还以为是有问题,问了卖家 ,卖家说是低音炮的控制线没断电,问我是不是接错线了,我这安卓大屏没有amp控制线(厂家真能省),大屏卖家说让我接到蓝色的天线控制线也一样,我猜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不过这个也无所谓啦,5分钟,200mA的电流还是给的起的。

网友A:
其实很多低音炮都是虚标功率。就算不虚标,你也开不到最大声音满功率。接点烟器15A保险绰绰有余。你这个接线方式很新颖,用扎带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低音炮都是虚标功率。就算不虚标,你也开不到最大声音满功率。接点烟器15A保险绰绰有余。你这 ...

本来想找个铜片做个卡子来接线的,但是没找到铜片,最终还是就用三根扎带固定了,两根绑在电线的胶皮上,一根扎在铜丝上,外面再用胶布缠紧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找个铜片做个卡子来接线的,但是没找到铜片,最终还是就用三根扎带固定了,两根绑在电线的胶皮上, ...

你控制线接蓝色的自动天线就跟接acc一样了,开关钥匙如果声音大的话不会砰砰响吗?这种低音炮功率没多大的。家用2.0的音响拆了卫星箱,直接主板12v供电是没问题的。当低音炮用。

网友:
180W低音炮足功率的话,估计人在车里心脏受不了,血压会飙升。

网友B:
的的圆桶低音炮扔后备箱有2年了,也是没找到穿线的地方。
感觉你这线接的不保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的圆桶低音炮扔后备箱有2年了,也是没找到穿线的地方。
感觉你这线接的不保险啊 ...

我感觉你的低音炮就接到示宽灯的电源线上就行,反正开车的时候也是要把示宽灯打开的。有些人可能白天不开示宽灯,但我是任何开车的时候都是要把示宽灯打开的,为了行车更安全,习惯就好。
图上的接线是临时接的,为的是测试一下低音炮的效果。最终是用三根扎带捆紧了再用电工胶布缠绕的,应该是很牢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控制线接蓝色的自动天线就跟接acc一样了,开关钥匙如果声音大的话不会砰砰响吗?这种低音炮功率没多大 ...

低音炮在用钥匙开关机的时候没有砰砰的响声,应该是有相关的控制电路吧

网友:
虚标严重啊
200W以上都有标的

网友:
按功放的标法,最大功率不超18W

网友:
如果功率小我建议直接在保险丝合的收音机保险取电,淘宝买一个保险丝去电器几块钱,尽量也小破线,

网友:
实际也就20w左右的功率。数字功放省电

网友C:
省电很好啊达到效果就行,炮长得啥样子展示一下

网友:
像你这种安装大功率的器件,我倒建议你在后备箱再装一块电池,专门用于音响和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电很好啊达到效果就行,炮长得啥样子展示一下

就是这个很大众的样子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垃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