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9块9撸的小夜灯加装锂电

楼主(2021-11-15):
小夜灯还是要有的
马云家淘一个
简单低配能用就成

拆开灯罩

充电IC没贴,两种LED对应两种灯光冷白暖黄

果然没失望,底部有电池槽

电池充电板整上

充好电转灯了

好了,简单DIY下,插电夜灯成功变身为充电款了

网友A:
看来灯板上就预留了充电电路和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灯板上就预留了充电电路和开关

是的,预留的充电电路如果直接用TP4056的话感觉有点不对
而且还要考虑保护板
不如直接用带保护板的充电小板
主要是方便简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预留的充电电路如果直接用TP4056的话感觉有点不对
而且还要考虑保护板
不如直接用带保护板的充电小 ...

对,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B:
4056夏天滚烫,离锂电池远点布置,尤其是山寨18650,烙铁焊过的电池更要离4056远点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夏天滚烫,离锂电池远点布置,尤其是山寨18650,烙铁焊过的电池更要离4056远点布置 ...

有道理,谢谢提醒
要不把充电板粘到灯板的背面

网友C:
锂电池隔了充电板,反向输入端可以点亮LE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隔了充电板,反向输入端可以点亮LED吗?

观察仔细啊,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改了下连接线
micro usb输入5V连到充电板输入
充电板输出连到灯板的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