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儿童玩具电动螺丝刀及其简易1.5V充电器+电瓶车大灯COB灯珠

楼主(2021-11-15):
买了套儿童工具套装玩具,各种螺丝扳手钳子锤子什么的,价格不菲哈哈哈

套装赠送了一个电动螺丝刀,两节电池和一个简易充电器,反正我是懒得用这个充电器的,用液晶的更爽。

丢垃圾桶之前拆开看看,背面两个卡扣,5V输入,1.2V输出

撬开卡扣,依旧无法分离,原来USB口套住了

拔出USB口金属套,顺利分离,这板子也太简单了吧,两个电池竟然是并联充电的

单面板子,铜箔当USB口,低端货色

电路极其简单,一颗二极管降压,一颗15欧姆电阻限流,一颗led和电阻负责5V指示,
来算算,电流也就200多毫安,分摊到每个电池上100毫安,傻冲三五个小时,估计电阻要热挂了

玩具电动螺丝刀也拆开看看,开关弹簧太硬了,按着费劲,拆下弹簧用炉火烧了一下定型,好多了

修车店捡的故障大灯,原装货,铝合金壳体配灯杯,我只要了灯板,

上电试了了一下灯珠两端有电压,但是不亮,COB灯珠坏了

加热台取下灯珠,好奇铝基板为啥有孔

灯珠封装的底部散热片很大

有没有人能解释为啥底部有个孔?为了焊接的时候排气嘛哈哈哈

网友A:
小时候尿尿和泥玩的掩面路过

网友B:
好奇电钻能用不?

网友:
全都是塑料的啊

网友C:
简易充电器的显示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电钻能用不?

当然能用啊,就是电机+塑料批头啊,玩具螺帽都很大孔的

网友D:
估计就是为排气,免得蛋黄飞起来

网友E:
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都是玩具级别,没什么好做工在内了。

网友:
现在的玩具种类真多,我以前都是用金属改锥,拆玩具上微型金属螺丝,研究下回力车等齿轮箱原理。COB灯珠荧光粉果冻可以留着,固定在色温偏冷球泡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易充电器的显示是真的吗?

液晶显示是是真的,电压电量电量百分比,以前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尿尿和泥玩的掩面路过

这是有气味的玩具哈哈哈哈,童子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就是为排气,免得蛋黄飞起来

有可能,正好在灯珠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

哈哈哈,谢谢捧场,小电钻挺好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有气味的玩具哈哈哈哈,童子尿

那时候小孩子都没什么玩具,玩泥巴都是日常,谁要是有把实心塑料做的毛瑟盒子炮都是高大上的玩具了

网友F:
亮瞎眼的电瓶车大灯,照射的角度应该稍微往下,这样就不会影响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亮瞎眼的电瓶车大灯,照射的角度应该稍微往下,这样就不会影响别人了!

带透镜和反光灯杯,看着角度是朝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小孩子都没什么玩具,玩泥巴都是日常,谁要是有把实心塑料做的毛瑟盒子炮都是高大上的玩具了:titte ...

如今日子是好过多了哈哈哈哈

网友:
玩具种类竟然这样丰富,都扩展到工具了

网友:
理工男从小培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