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几十年前的KYOTRONIC 85经典老8位便携计算机拆修液晶屏断线及增加外部存储

楼主(2021-11-15):
在旧货市场看到一个机器很破旧,正面有英文标识,背面有中文说明,应该是个国产的机器,早年见过日本产的类似机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机器,只是想买回来拆开看看。回来上网查询,才知道这是一台几十年前的经典老8位计算机,看看网上的这些图片:

网页上介绍:
                 80年代初,日本京瓷公司(Kyocera)设计了一款基于80C85 CPU的优秀便携式计算机,因此被称为Kyotronic“85”。事实上,这台计算机非常棒,以至于坦迪、NEC和奥利维蒂都从京瓷公司获得了设计许可,并发布了具有相关功能的类似计算机。这些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由于其全尺寸键盘、便携性和大屏幕而非常受欢迎。《BASIC手册》中写道:“大LCD屏幕为便携式计算机提供了极其先进的图形功能(240 X 64点)。”,4个“AA”电池是运行18小时所需的全部电池。没有可移动的数据存储器,但电池支持的CMOS RAM在计算机关闭时保留所有数据,即使计算机电池已卸下。

               这一系列机器的原始设计都来自KYOTRONIC 85计算机的兼容机,微软的BASIC系统,英特的8085型CPU。几种经典的机型都是引进的这一设计,在配置上有些不同,北京计算机五厂的机器则是直接拿来,连牌子都是人家的!
               机器通电测试能启动,液晶屏幕有两道不显示的线条,键盘有一半的按键失效。看在它是个经典老计算机的份上,把它彻底拆解清洗、维修:

机器的液晶屏幕是240x64点阵的分辨率,它的引出线是全点阵引出,共有64行、240列,用导电橡胶条连接到电路板后再由日立的10块芯片驱动,液晶屏的引出线太多,也是容易出现故障。拆解后记住它的原始安装位置,要不安装回去时会因为几十年的压紧,导电胶条已经形成永久性变形痕迹,重新安装后会比拆解前更坏的!用手捏住液晶屏,用通电的手机电源插头一端触碰液晶屏的各个引出线,发现列缺线只是接触不良,而行缺线是液晶屏引出线在根部断裂!裂缝距根部引出端仅仅只有0.3mm的一点了!导电胶条的居中导电部分根本无法接触到,造成显示断线。从外观看机器没有被拆解过,不知道怎么会造成液晶屏引出线的断线。

好在现在能买到银浆导电胶,成功地修复了这块液晶屏!要不这水平一整条不显示就太难看了:

接着修复了键盘和更换了主板上的几个漏液的电解电容,键盘只是被冲击砸裂了电路板,修补焊接后恢复正常:

彻底清洗外壳、给液晶屏外机壳透明板贴膜、用锂电池替换已经失效的3.6V镍镉电池,机器工作正常。修复后的KYOTRONIC 85计算机变得非常漂亮!屏幕有很好的对比度调节范围,显示清晰。机器的供电仅仅只用4节5号电池,非常省电,机内的备用电池还能保持已经输入的程序不丢失,用一个早期的爱立信手机7.6V/600mA充电器,调整到6.3V左右给它供电,绰绰有余。

在网上没能找到KYOTRONIC 85计算机的资料,但能找到TRS-80机器的详细资料,了解了这台机器的磁带机的接口定义后就琢磨着自己制作一个磁带机接口的插头:

有了插头,用示波器测试计算机的信号波形如下图,信号的幅值约30mVpp左右:

用几十年前自制的,用于MSX标准家用电脑的磁带机,作为这台机器的外存,经试验能录音,但是不能正常调入程序。这个自制的磁带机,是按MSX标准的SVI-728计算机的配套磁带机SVI-767自制的,是专用的数据磁带机。

而一般数据磁带机输入信号是直接送入功放电路放大后驱动录音磁头,输入的波形类似于方波。这台KYOTRONIC 85机器的信号输出电路如下图,实测的输出信号波形,可没有维修手册上画的那么规矩:

从图中看到,已经从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的方波,又被一串阻、容网路处理、衰减成近似的正弦波,而且只有30mVpp。为什么不直接输出方波,而要处理成这样输出不理解。所以只好用普通录音机的MIC话筒输入试验,录制的程序重放时,调整音调和音量电位器到适当点,实测能正常存、取程序。

磁带录音机由于年代久远,比较笨重且功耗也比较大,需要重新打理换皮带等等,非常麻烦。想到早已弃之不用的录音笔,倒是很小巧、灵活,找出一个早期的北大方正L658型录音笔来试验,完全可以适应需要!其内部的4G内存不知道得存放多少程序啊。从这个方正L658型录音笔MIC口录下的信号,实测产生了消顶失真,但是仍可稳定存、调程序。试着加了一个470欧的电位器,衰减计算机输出的信号后,录下的信号再输出的波形比较近似于计算机的输出波形。这台计算机输入信号的电平范围为800mV-5Vpp,需要录音笔的输出在这个范围,如果录音笔的输出幅值达不到,则不能触发计算机输入端的触发器。

但是这个早期的录音笔,操作反应非常迟钝!文件操作功能也非常麻烦。忽然想起原来的掌上PDA电脑,它是有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啊!录音软件更是多得要命,输入信号强度还能调整。于是找出一个屏幕有毛病的多普达HTC S1型PDA手机来做试验,可是这机器的USB耳机组合插头很特别,在网上邮购了两个耳机,结果插头不对。只好自己动手做一个:

有了这个插头,接上耳机和话筒插座,HTCS1掌上电脑就可以作为这台计算机的外存了。它的资源管理器和应用录音软件的操作是很方便的,当然现在的智能手机更是可以作为不错的数据磁带机了。S1记录的程序,播放时的波形近似为方波,这可能是手机的话筒录音输入,是经过了降噪等音频处理的,在网上没有查到多普达S1的维修手册,它的话筒录音处理电路不了解,但能很可靠的适应KYOTRONIC 85计算机,其输出信号电压幅值约1.1-1.2Vpp左右。现在的智能手机,多用4线制的耳机插头控制线,一般直径3.5mm的耳机插头很容易买到,价格也非常便宜。下面这段视频演示了S1掌上电脑调入程序的过程:

网友:
NB,居然自己做插头

网友:
这种的除非收藏,否则还不如全拆了利用壳和屏做个树莓派之类的机器了

网友:
大佬,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外存太强大了,可以取代多少立方的打孔纸带啊

网友:
真大神, DIY能力超级牛啊,膜拜。

网友:
厉害,太厉害了。要以想见楼主收藏了不少老的电子产品,用上了两个,估计还有一大堆。

网友:
好厉害,动手能力好强,佩服,膜拜,你真棒,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吧,前排膜拜

网友:
楼主你的脑袋是怎么长的,我觉得我的可能长残了

网友:
古老科技与现代科技(手机外存)的完美结合

网友:
强大,这得多了解才能这么清晰的知道如何适配这么老的电脑

网友:
这台计算机,万万没想到它的程序是用20多年后的智能手机来存储的。未来的计算机呢?是不是量子计算机?

网友:
跪了跪了,前面修屏幕可能还有其他维修师会搞搞,再往后手工做插头真的超出认知了。

网友:
文武双全,软硬皆施啊!

网友:
看到连数据线都自己做时,突然明白了 这是一位老司机,开车不用助力的老司机

网友:
多普达手机性能吊打该机

网友:
看了你的感觉自己很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