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液晶显示器主板高压包场管坏了 如何改进电路

楼主(2021-11-15):
用液晶显示器主板高压包,100欧电阻,场效应管做电弧打火机,坏了,测量以后,场管坏了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修,怎么改进,需要再怎么设计电路,我想的是改进之后能用的住?
因为我要上PCB,所以要确定电路可靠性
所以想请专业的大佬帮忙看看

还有就是看看另两个电路行不行 ,这是从网上找的,能用的住吗

网友:
换LED全套。或者换电路板,一个板子也就三十元左右。修,确实太费脑力和精力了,折腾和学习的除外。

网友:
有一种懒人适用的4口高压条,其中一组或几组灯条挂了的情况下,仍然能点亮其他灯管。
还有就是像楼上说的,直接全换成LED,小心别把面板弄挂了

网友:
要做电弧打火机?液晶显示器的高压点灯绕组不一定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