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想用铁锂电池替换个汽车启动电瓶,求个保护板

楼主(2021-11-15):
天气冷起来了,铅酸电瓶启动无力,估计没几个月好撑了,研究了下汽车充电和启动电路,想用铁锂电池代替启动电瓶,为了充电安全性,决定加个保护板只为充电,发动和负载电路不经过保护板。淘宝查了一圈100a以上的保护板都是断开负极保护的,有无断开正级的保护板??

我的思路是,不改变汽车接线盒内电路,只需拆下1G 接线柱(发电机B极输出线) ,1G连接保护板正极,保护板输出正极连接原 1G接入点。

淘宝大部分保护板是这样的

汽车充电电路(部分)

启动电机

接线盒内电路

--11.16更新---
找不到合适保护板,只能上主动均衡了,下面这个怎么样,大家有推荐的电池吗

网友:
不用保护板,就加均衡板,

网友A:
五六年换一个,还是老老实实用铅酸的吧

网友:
搞这个,还不如在铅酸电瓶上加一个大容量的电容,也许汽车启动就很快了。

网友:
个人感觉不如加法拉电容靠谱,启动大电流靠法拉电容大水塘提供,减小对电瓶的冲击。

网友:
三百换个新电瓶吧,不然折腾好全部花费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六年换一个,还是老老实实用铅酸的吧

原装瓦尔塔用了不到5年,以旧换新的铅酸一般坚持不到3年,我车用70ah,2.5排量。以旧换新也要400+

网友B:
我饿是电瓶老化了。启动不了。80块买了个3000F6串的超级电容并上.启动杠杆的。
以后就不打算买电池了。电瓶坏了就去垃圾佬那免费以旧换旧找个电瓶换上。
估计终身不用买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饿是电瓶老化了。启动不了。80块买了个3000F6串的超级电容并上.启动杠杆的。
以后就不打算买电池了。电瓶 ...

超级电容没地方放,体积太大。我小地方便宜旧电瓶不好找,以旧换新的电瓶越来越轻,质量差,没准就是翻新的。车子排量不小,挺费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没地方放,体积太大。我小地方便宜旧电瓶不好找,以旧换新的电瓶越来越轻,质量差,没准就是翻新 ...

你为什么不搞个专用的启动电池呢?法拉电容是体积大,但是还有高倍率的铁锂、三元和钛锂电池啊,容量无需太大,有个5安时足够了。

去看下我之前在论坛发过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不搞个专用的启动电池呢?法拉电容是体积大,但是还有高倍率的铁锂、三元和钛锂电池啊,容量无需 ...

谢谢,看过你的几个关于汽车电池帖子。可以考虑用铁锂+均衡板方式。我原车用70ah电瓶,想用50ah+的铁锂4串,有无推荐的, 均衡板看中一款电容式5A的

网友:
还是别折腾了,不合算也不成熟,我的比亚迪元PRO纯电车12V小电池都是用的铅酸电池,自动监测电量的,不够电就由50度电的主电池自动给12V小电池充电,问了一下4S,连最贵的汉也是这样的模式,说明汽车还是用铅酸电池才最稳定最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过你的几个关于汽车电池帖子。可以考虑用铁锂+均衡板方式。我原车用70ah电瓶,想用50ah+的铁锂4 ...

可以把原铅酸保留,只是做一个启动用的高倍率锂电池即可,中间用二极管隔离一下,各司其职,这样大电流的重活就让锂电池干,也干不了几秒时间。重要的是4片高倍率的铁锂也花不了多少钱,你就算是一年换一次启动电池也可以。
我发过帖子,最垃圾的钛锂电池组了个6串,用了一年多时间屁事没有。后来因为要折腾铁锂电池才整体把铅酸和钛锂一起下岗了。
四串的铁锂因为有二极管隔离就没必要均衡电路了,均衡那玩意多只香炉多个鬼。至于三元和钛锂就更没必要了。

网友D:
加超级电容绝对靠谱,也不贵七八十块钱吧,我还在研究电容放到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超级电容绝对靠谱,也不贵七八十块钱吧,我还在研究电容放到哪里呢

是的关键,就是放哪里 ,你买的哪种,推荐一下,

网友:
换了电瓶吧。为啥汽车电瓶一直没车厂用锂电池,肯定有原因的,这种还是不要乱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饿是电瓶老化了。启动不了。80块买了个3000F6串的超级电容并上.启动杠杆的。
以后就不打算买电池了。电瓶 ...

长时间并联法拉电容,会不会车子长时间不开后,自放电导致电瓶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时间并联法拉电容,会不会车子长时间不开后,自放电导致电瓶亏电?

不会的
很多网上所谓的漏电大是被误导了,实测刚充好电漏电是几个ma,确实大.但是实际充好静止几天后漏电就只有几十几百个ua了.这比电池的自放电都要小的多的多了.我一共买了18个电容整组的,一组大现在一年半了还有10来v.当时充好15v.
另外保护板的漏电也实际比电容大,我现在已经拆了保护板了,因为也是实测电容没坏根本不失衡,不需要均衡,现在就半年保养的时候测量下每个电容电压,打算有大点的偏差就手动放电均衡,但是实际一次也不需要手动放电,一直很一致

网友F:
我用的是这款,300安的280元,已经装上车用了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这款,300安的280元,已经装上车用了几天了。

这价格不合适 ,土豪专用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