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Lumia822手机用3节18650电池DIY个巨大的5500mah电池

楼主(2021-11-15):
这下看待机能多久。感觉4~5天没有问题。
尺寸也合适。
里面的接线用原来的一个保护板,再粘个亚克力。

楼主:
用三节18650的电池盒。可惜没有盖子。

放到家里,做备用的

网友:
用个充电宝简单又美观。
你这完全是为了折腾

网友:
丑点没关糸,手机不缺电就好。

楼主:
两天了,才用了15%的电力。感觉这个能待机10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天了,才用了15%的电力。感觉这个能待机10天。

加电池以后手机的电量显示还准确吗?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还是当时钟用吧。

楼主:
里面的接线用原来电池的一个保护板,再粘个亚克力。后盖钻个洞,线拉出来的

楼主:
里面的接线用原来电池的一个保护板,再粘个亚克力。后盖钻个洞,线拉出来的。接到3节18650的并联

网友:
这砖头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池以后手机的电量显示还准确吗?

这种基本都是按照电压识别电量的,所以换电池基本不影响

网友:
叠加几个5000~10000的聚合物

楼主:
这种基本都是按照电压识别电量的。关键把原来电池的那个接触保护板子保护好。后面要在粘个顶住的亚克力

楼主(2022-02-24):
现在有个问题,是不是保护板上有库伦计?
电池电量很大,电压在3.6V,手机显示电量完了?关机?
苹果手机上就是这样。
也许手机系统上有什么电量管理?

网友:
直接挂个2万的聚合物充电宝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