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欠啊!手欠啊!萤石C6H-3B1WFR-Cup装了C6H-3B1WFR固件报废

楼主(2021-11-15):
前段时间突然无线信号奇差无比,直线路由器距离5m只有一格信号。怀疑固件问题,上ys7官网找固件,只有C6H-3B1WFR,没看到C6H-3B1WFR-Cup,想着一个后缀问题可能不大,以为和海康的一样可能只是一个设备属性,就升级试试。结果升级校验也没有,直接升级了,彻底挂了。

楼主:
升级后插电要5分多钟才会自检,复位、无线、有线、喇叭、指示灯全部不能用,cmos传感器无热量无工作。没几个图,结构很简单。随便看看吧。

19年9月1花了99买了两个,老家一个,另外房子还有一个。现在老家这个挂了,回去把另外一个固件读出来改改序列号写进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网友:
不能随便刷机啊

网友:
刷机器前备份。。。。

网友A:
看着结构好简陋,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结构好简陋,好用吗?

不好用,一天莫名其妙离线好几次。。。无线信号也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用,一天莫名其妙离线好几次。。。无线信号也差

那还是小米或者小蚁吧,第一代就买了用到现在,一直好好的。

网友:
C6HN*2+C3W 4mp*1+C3HC*1表示 没问题。

网友:
找固件,上编程器吧

网友:
8脚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写固件。
这种监控稳定性不行。。。像小米那个云台摄像头,有时候需要重启APP才能播放,而且没了外网就不好使了

网友:
固件都在8脚芯片吗?

网友:
家里一个摄像头   在 cpu粘个小散热片,,稳定性强了一丢丢

网友:
目前萤石C6CN 稳定运行8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小米或者小蚁吧,第一代就买了用到现在,一直好好的。

我就这两个是萤石的,其他全部海康的,倒也挺稳定。。。。

网友:
这个是世界杯版的?6C6有很多型号的,功能不一样固件不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这两个是萤石的,其他全部海康的,倒也挺稳定。。。。

萤石也是海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萤石也是海康的

对。不过做工用料差很多。现在去做工程都用海康的产品,接入萤石。不直接给人家装萤石产品

网友:
无线最近涂鸦的不错4-50,清晰度还行

网友:
萤石的升级没有校验?

网友:
居然还有ST的单片机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