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抽奖的U盘板子到了,翻车

楼主(2021-11-15):
之前看到有朋友发帖,U盘板子5毛一个,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个100发

结果大部分ide2.0主控,还是tsop焊盘的,问题是我没有tsop颗粒啊

一小部分is916我去,又是tsop+lga的,我真服了

最后只有2个安国2.0的有bga焊盘,这是不是说我将近60块就买了俩2.0的安国?
还有没有其他勇士,我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是这样的?

网友:
ide就是安国啊,你用工具看一下

网友:
卖的永远比买的精,这结果可以想到的吧,估计勇士不多

网友:
这已经算很良心了,起嘛有这么3.0的,就是你用不上

网友:
便宜啊,折腾练手不错了,缺TSOP没有可以咸鱼啊。

网友:
算是翻车了,基本上没有3267什么的,真是卖的精明啊

网友:
没啥用呵呵哈哈哈

网友:
学画板吧, 自己能画了,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我抽奖抽到3/4是PS2251-67,一片NS1081S,三片916N,一片917
凑合起来算是值得吧。
手头上就大量2251-67 TSOP加TF闪存点位的,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哈
更新:應該是一半2251-67,大約¼是UP21(2251-61)

网友:
刚好我有TSOP颗粒

网友:
还行吧,不算翻车。这下有得玩了

网友:
我也还有几个TSOP的

网友:
这么多U盘头子 不亏了

网友:
看到了一些特殊定义的板子,可以二次利用坏的内存卡,拿来当nand flash用,这种板子一般外面没有卖的,遇到坏的存储卡,又可以折腾了

网友A:
我撸了40个,有1个903,2个3267,2个1081,1个917,总体来说还有点赚,903还不是153脚的,好像是苹果还是闪迪的那种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撸了40个,有1个903,2个3267,2个1081,1个917,总体来说还有点赚,903还不是153脚的,好像是苹果还是闪 ...

我买了20个,比较好的数量都跟你一样
难不成不是按比例加点有用的?
就随手加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