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俺新买的A1321发热芯电路板.....大师们看下好不好呢......

楼主(2021-11-15):
俺新买的A1321发热芯电路板.....大师们看下好不好呢......

上次发现焊台不加热.......

以为是发热芯有问题.......

换了个发热芯一样的.......

现在可能是电路板啊.......

又买了个新电路板啊.......

大师们看下好不好啊.......

补充内容:
上次买了新的A1321发热芯手柄......

接上焊台也是发热但是融化不了松香啊......

这次买个新的电路板看看啊......

上次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620-1-1.html

俺新买的A1321发热芯电路板.....大师们看下好不好呢......

网友:
如果电路板是成熟产品,一般不会有问题。手柄可能与电路板不是配套的……

网友A:
358的单芯片控制板也是能用的。你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手柄的线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的单芯片控制板也是能用的。你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手柄的线路没?

线路都检查过了呢.....

接口都测量了电阻.......

新手柄接线和俺的接线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