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版本的玩客云注意了,又到了换电容的季节...

楼主(2021-11-15):
手里有两台玩客云,一台很早上车的,已经改成机顶盒,一直运行正常。
去年又入了一台下载用,最近这台几乎没有速度,热门资源也是,还偶尔掉线一下,折腾了很久,最后拆机发现是输入电容鼓了,果断换掉,速度正常了不少,也不掉线了
早期的那款早就拆过机了,记得很清楚输入是没有防爆槽的25v470uf。
后期的这台直接换成16v470uf电解电容了,防爆槽已经鼓起来了,就是家用的环境,看来设计寿命也就3年左右~
各位如果有速度不正常的或者经常掉线,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不知道原装电源做工如何,论坛上也没有拆机的
后期的主板上有V1.3的标志,前期的没有版本号

网友A:
我的经常掉硬盘,不知道咋回事。。。然后就断电了。。。

网友B:
一步到位,换固态电容吧,淘宝有论斤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常掉硬盘,不知道咋回事。。。然后就断电了。。。

硬盘断电的话电源功率够吗?我这个1.3版本的连DC-DC芯片都缩水了,不行就直接上外置硬盘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换固态电容吧,淘宝有论斤卖的

换的杂牌国产固态,效果是有,就看能用多久了

网友:
能下载东西,速度好像没啥问题,但是内网速度特别慢,看视频都卡,复制东西到电脑只有1M/s的速度,会和这个电容有关系么,不知道什么版本

网友:
我的虽然才到几天,但是已经后悔了。。。
3天2头磁盘断开连接异常什么的,我目前废物利用仅仅128g的小固态。
是3头插,所以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断电的话电源功率够吗?我这个1.3版本的连DC-DC芯片都缩水了,不行就直接上外置硬盘盒吧 ...

用了两年多,突然出现的,还以为是硬盘坏了,检测了一下硬盘没问题。就是外置的硬盘。

网友:
25v换16v不爆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