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 4000+可以升级到最高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2021-11-15):
CPU 4000+可以升级到最高什么型号的啊???

俺知道太老了.....

反正也就几块钱升级一下......

速度翻倍......

内存有4G......

挂课件还可以的啊.......

不知道CPU可以升级到最高多少啊.....

CPU4000+可以升级到最高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你这个是940针的CPU,接口是AM2的,理论上可以所有AM2的CPU都能用,但主要的还是要看你的主板最支持多高的CPU,

AM2系列的CPU:
AMD Athlon64 X2 3200+ 3500+ 3600+ 3800+ 4000+ 4200+ 4400+ 4600+ 4800+ 5000+ 5200+ 5600+ 6000+
AMD Athlon64 FX62 AMD 皓龙1212
AMD 闪龙3400+ 3600+ 3800+

网友:
升技NF-M2S主板,三相CPU供电。羿龙II2的低压版吧 X4 905E 2.5G 65W

网友:
我有块n61换了速龙245,还用着

网友:
不如花200捡x58

网友:
这块板子是C61芯片组,感觉应该是是AM2+的,那么可选择的就多了,从AM2到AM3都可以用,不过要注意供电,不建议上TDP 65W以上的,话说我那台240+785装个XP或者瘟七一般用用速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
不如 intel H61 一套100出头

网友:
能升级到什么型号要看主板,而不是看你原来的cpu。你这个主板是升技nf-m2s,AM2接口,NVIDIA NF6100-405芯片组,只支持DDR2内存插座,这款板子理论上最高能支持到Phenom X4 9850。但也可以尝试一下Athlon II,不一定行,因为理论上Athlon II需要AM2+以上才能支持,不过AMD不像intel,AMD的延续性和兼容性是非常不错的,Athlon II同时集成了DDR2和DDR3双内存控制器,而且现在Athlon II的cpu几块钱就能到手了,可以一试。

网友:
升级固态硬盘提升会更大。

网友:
可以升级到5200

网友A:
我有两块940针主板,联想的,4800+,5200+。

网友:
我的映泰GF7050-M2板子,4200+,换个固态盘感觉一般用的话,再战几年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块940针主板,联想的,4800+,5200+。

5200+多少钱出啊?

网友:
emmm、、、、4000多块钱可以买个595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0+多少钱出啊?

大师不要抢啊.....

一大把的啊亲.....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芯片组决定了再怎么升级cpu也提升不大,一步到位的换最新锐龙,投入少的换二手970主板+ddr3

网友:
am2的几块钱。。。真的就是垃圾

网友:
别整了,主板太废,AM2也早就不行了,浪费时间,要用还不如用捡一套771或者用推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00+多少钱出啊?

CPU 5200+ 5000+有好几个呢,电脑城买的,10块一个,每个都试过才买的,准备备用的,如需要转一两个无所谓。
网上也有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