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H玩一下

楼主(2021-11-15):
long long ago,get到一个SM2259AB的包,SM2259_B16_MPT0506A_FWT0116C_RDTFIX(这个包在各大群里能下载到)。

用这个包开过一次b16之后,就再也没用过了。但其实这个包,不光支持B16制程,还支持B17。

今天翻出来玩一下,正好手里也有59H的测试架。

架子刚买来不带缓存,但电路齐全,补上即可。

待测试颗粒是一颗8ce 512G B17A颗粒。

准备上机

先看一下这个包支持的颗粒:

支持B16,B17就不说了,还支持一个eB0KB,真奇葩。

看下ce分布

8ce齐全,2ch/4ce分布。

简单设置,开卡成功,这个颗粒跑DDR400完全没问题,所以开的DDR400。

坏块中规中矩吧。

跑个分:

跑分略屌,2ch就把sata3跑满了。

测个50G基准

好像是全盘模拟slc cache,50G写入维持在480左右。

等我关了cache,再开一遍。

从这里关cache,把原来的255改成0即可。
再测

原形毕露,写入掉到360M左右,这应该是直写的速度了,平均每ce写入大约45M,不错了。

双贴就不测了,跑满妥妥的。

完结,撒花!

网友:
真羡慕老范手里的颗粒真多

网友A:
大佬厉害,请教大佬2258H和2259H 以及2258AD有啥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厉害,请教大佬2258H和2259H 以及2258AD有啥不一样啊

大佬这是故意考后生啊

网友:
最近刚想做一个2259h的2t  b17  不过我还在考虑用哪个板子

网友:
vccq1.2还是1.8?

楼主(2021-12-15):
1.8v测的,忘试1.2v的效果了

网友(2022-07-23):
请问楼主,sm2258 H,忽略区分等级指令知道吗?

网友:
高端大佬,颗粒真多!

网友:
大神 果然厉害  每次都很受教

网友(2023-10-31):
引用 网友A:
大佬厉害,请教大佬2258H和2259H 以及2258AD有啥不一样啊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