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告知:磷酸铁锂电芯鼓了还能用吗?

楼主(2021-11-15):
16串铁锂电芯,鼓了,程度如图。这样还能继续用吗。请告知

网友:
虽然不会炸,但是也会烧啊!尽量不要用了吧!

网友:
这鼓的已经相当厉害了,还是别用了吧,

网友:
命比电池贵多了

网友:
能。。。。有可能不安全。。。我三轮车的梯次电池也鼓包了,照样用

网友:
啥电池鼓了都别用了,你看着只是这里鼓了,其实内部压力还很大的,搞不好就安全阀冲开了,或者直接beng了。

网友:
虽然能用,容量应该降低很多。如果有条件拆开重组,买几个旧的替换能对付使用。

网友:
小心爆炸,命重要

网友:
看楼上这批弟兄,净瞎说

铁锂很安全的,根本就不会起火爆炸

不过啥锂电鼓包,都是差不多报废了,果断换新吧

网友:
铁锂鼓正常,力神 国轩等等等都会鼓一点点,如果测容量还有90%以上就接着用,
铁锂鼓不算啥,最奇葩的是钛酸锂,东芝的钛酸锂循环多了就鼓,东芝还很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可以用手拧的放气阀...放了气接着用...

网友:
貌似就是国轩的1865140 电池  初始容量是16AH

网友:
我有一个充电狼牙棒,黑色的金属的那种,尾部是一个充电锂电池,侧面一个8mm的橡胶防水按钮,一个充电孔。几年没用了,有一天拿出来想充充电,但是找不到原装充电器了,于是就找小度音箱的电源线插上了,正好插头还都一样。
这里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忘了看适配器的电压是多少了
半夜,我睡的太沉,隐隐约约听见有声音,我媳妇睡的轻,直接被吓醒,喊我说什么东西爆了,很沉的嘭的一声
我起来开始到处看,到底什么爆了呢?看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忽然闻到一种焦糊味,于是我顺着味道一找,发现是狼牙棒充电那里,于是赶紧断电仔细查看
发现狼牙棒由于是金属的,没爆开,但是从侧面那个橡胶的按钮爆出来了,估计爆的时候像子弹一样,周围一片漆黑的灰,此时屋子里的味道越来越大,我赶紧把窗户都打开通风,看了一眼狼牙棒,前边灯头已经化掉了,里面什么样不敢相像,那个小度充电器插头塑料也化了一些,看来先是升温,然后从按钮的孔爆出来的
第二天,我拧开那个都是灰的狼牙棒,里面全化了,电池也面目全非。心想幸亏这玩意有个那个8mm的孔,不然就直接成了雷管了,那就说不上造成什么后果了
谨以此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