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测试四个雷士灯(三)

楼主(2021-11-15):
这批到的就不是旗舰店的,不知道是不是本身这个系列射灯产品就是这样,居然有些是带频闪的。
先看看这个3.5瓦暖色射灯,用于洗漱台上方,
参数

侧面看,筒体铝的

正面,看得出cob封装

带有地线

最大角度

功率足够

最后一看,尼玛,带频闪,阻容的。这个还好不用在主灯。
再看看8瓦的。

比3.5瓦大很多

参数

也带地线的

也是基本足功率
最后,尼玛,8瓦也阻容。也闪。
再看看灯带
灯带使用高压电源,暖白中性

一共买的20米,实际用的时候会做成两段,电源买的2个,现在先在一个电源上测试,是130多瓦。分开两个电源都上,应该总功率能上200

这是目前单电源功率

电源的参数。
这个不闪,光色柔和。

最后看三头斗胆灯。电源分别外置

打开一个看看,尼玛,不详预感,看到了CBB电容,这不是阻容的标志性电容吗。
摄像头测试,尼玛,又是闪的。这个外置的,回头弄三个电流相近更换掉。这家的东西太气了。没旗舰店体验好。

马上先更换一个驱动试试,采用260毫安横流驱动

测试,不闪了。另两个跟着更换。

测试功率4.8,稍微降低一点功率使用,亮度基本没太变,增长寿命。

网友A:
雷士的东西,我之前买过几个,但是发现实在太差,早已经和这个品牌说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士的东西,我之前买过几个,但是发现实在太差,早已经和这个品牌说拜拜了 ...

筒灯还好,价格和射灯差不多,没有阻容的,都不闪烁,想不到射灯类都是阻容,气死了,而且奇怪的是,射灯用的驱动板用料不差,做工看起来都不错,但居然是个复杂电路的阻容。得自己更换下驱动才敢用

网友:
雷士的做工一般,价格还不低,不如加点钱买三雄极光或者美的

网友B:
焖烧系列么有散热片裸露的好,难道那个是风扇主动散热吗

网友C:
在看第一个贴子时,就想不要盲目写支持国货这种
因为LED都国内生产了。。
然后要看型号。。。
比如飞利浦现在筒灯型号,塑料壳,内置电源,闷在里面,通电后外壳70度。。
而之前有铝壳型号,已经不售了,只能小黄鱼找库存(但是色温/功率,都不齐全的)

松下一类也是,便宜时5元左右的3W,就和前面说的那种差不多。。外壳塑料温度高
另外不同系列的相同色温4000,5000,6000K,实际感觉是不同的,需要自己实测后把握
还有一点
相同功率,不同灯珠(COB封装,0.5W/颗的,0.3W/颗的,效果也不同)
所以别一下子全买齐,。。。
但想想有点拔冷水,结果。。。

另外灯带其实有低压灯带的,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看第一个贴子时,就想不要盲目写支持国货这种
因为LED都国内生产了。。
然后要看型号。。。

这几种射灯问题不是出在材料上,光色这些没有问题,很舒服,也不在LED芯片本身,筒身都是铝的,这个没啥问题,筒灯也是铝身,LED直接接触的部分都是金属的,散热没啥说的。主要是射灯的驱动有点不可思议,用的元器件不比恒流的差,焊接做工看上去都不错,但居然是阻容的,阻容的他居然是豪华版的,变压器这些都没省,背面居然也有很多东西,和通常看到的几个电容几个电容的阻容还不一样。都做成这样了他居然不是恒流的(用料比我换上去的恒流驱动豪华多了,他这板子成本不比大多数恒流板子低),只有自己更换一下驱动。这个现象只出现在射灯上,难倒射灯系列和筒灯系列不是一个部门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焖烧系列么有散热片裸露的好,难道那个是风扇主动散热吗

那是金属散热鳍片,散热没啥问题。主要问题是配的驱动居然是个豪华版的阻容,目测其成本超过大多数同功率恒流,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看第一个贴子时,就想不要盲目写支持国货这种
因为LED都国内生产了。。
然后要看型号。。。

你说的几个问题都没在点子上,散热,光色,材料这些都没啥大问题,入手的筒灯射灯都是铝壳的。主要问题在射灯的驱动上。刚才有大神提示了,频闪是因为这个灯板采用高功率因数设计,板子并不差,应该是装饰性光源国家对功率因数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