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 一充电  就烧保险 开关管 取样电阻  3842   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15):
电动车充电器一充电  3   4秒   就烧保险 开关管 取样电阻  3842   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烧几个开关管都能买新的充电器了

网友A:
你这人,都知道你修电动车充电器好手,竟然这样说话,是卖充电器还是卖良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人,都知道你修电动车充电器好手,竟然这样说话,是卖充电器还是卖良心呢 ...

对于不懂的人,一般不建议指导他们维修,一是沟通麻烦,另一个是有电危险怕出事故,因此建议重新买一个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懂的人,一般不建议指导他们维修,一是沟通麻烦,另一个是有电危险怕出事故,因此建议重新买一个是正确 ...

哈哈,我逗衡水老白干呢

网友:
烧得太厉害了,电源输入端的整流管短路了吧?反正坏得太严重我是不修了,因为好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懂的人,一般不建议指导他们维修,一是沟通麻烦,另一个是有电危险怕出事故,因此建议重新买一个是正确 ...

言之有理

网友:
不少厂家的作风有问题,偷工减料只迎合一些低价位的需求,这样下去他们是没发展壮大前途的,同时也会拉低人们对国家品牌的信任度。目前市面上很多以3842芯片为核心的电源都存在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