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千兆网卡只能百兆,是那的问题

楼主(2021-11-15):
老电脑,买了块pci-E 1X的千兆网卡,300M的带宽.路由是TR7660千兆版的,无线测速能达到300多,但是网卡只显示100M,只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弄得网卡显示1G了,半天后就又成100M的,改网卡高级设置1G模式,网卡用不成,网上搜了,很多这样的,请问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
网线换一根试试看...

网友:
换水晶头,选整体镀金尖端镀镍的款式

网友:
内网传个文件看看是不是真的百兆

网友:
你需要六类以上的网线

网友:
认真检查线序有没有错 我前几晚才发现自己有根网线蓝白 蓝调反了

网友:
如果你的网络架构是:电脑--路由器,那么你只需要检查这根网线,确定它的线序是568B,水晶头没有发黑。
如果你的网络架构是:电脑--墙上网络模块-墙上网络模块--路由器,那么你要检查的线有三段,模块也要检查线序。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网线问题,我用普通5类纯铜线10米连接TP的5620G都能千兆。

网友:
几个可能:1、驱动问题,驱动不合适可能会导致,有些品牌的芯片驱动是一个大集成包,自动id识别不一定是正确的,可以手动安装驱动,还有就是驱动要与系统匹配,当然有些寨卡可能本身设计上就有问题;2、网线问题,需要6类合格网线和水晶头,其实一半超5类也能用,但还是要上6类头,还有就是要检查网线压制是否正确,千兆因为8根线全用上了,所以没有容错空间,不像百兆只用到4线其余4根压错了或没压好都能用;3、路由器端口设置问题,检查路由器设置,确保端口能正确工作在千兆交换模式。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今天重新接了根线,直接从路由到电脑,网卡变成千兆了,看来是墙里的布线用的线不好造成的

网友A:
超5类也能轻松千兆,用的什么杂牌网线?京东买三堡。一分价钱一分货。不想多花就忍一忍,不差那几兆。

网友:
速度和双工  自动协商
手工 直接 指定 1000Mbps 全双工

一定显示千兆……心理满足就好

网友:
用了百兆路由 5类线,都会限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5类也能轻松千兆,用的什么杂牌网线?京东买三堡。一分价钱一分货。不想多花就忍一忍,不差那几兆。 ...

我十年前买的5类质量好的网线,20米现在接上显示千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