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行家帮看看这样的驱动属于什么板子

楼主(2021-11-15):
LED射灯,LED是一体封装,应该是高压,8瓦,测了工作时72伏特,意味着电流110毫安左右,一般横流驱动都是两百多毫安,找了好久横流驱动没有电压没这么高,问下这种高压低流驱动是买什么板子?

网友A:
很多非隔离型恒流驱动都满足要求啊,我捡的LED灯管拆下来的驱动都是120mA左右的。

网友:
某宝随便找找都有,电流大了可以改取样电阻减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非隔离型恒流驱动都满足要求啊,我捡的LED灯管拆下来的驱动都是120mA左右的。 ...

嗯,我找到了120毫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