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教下各位大佬,FLUKE123B/124B/125B能否单用外接电源开机使用?

楼主(2021-11-15):
请教下各位大佬,谁手上有FLUKE123B/124B/125B的机子,能否帮忙试下如果不上电池,单用适配器能否开机并正常使用。

网友A:
可以,不过需要恒流电源才能正常开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需要恒流电源才能正常开机工作。

谢谢大佬指导,再追问下,要恒流电源的话,那他原装的充电器就不能正常开机了哟,如果用维修用的可调稳压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么大佬,也不知道他们的电池结构是什么样的,看说明里介绍说还有控制芯片,10.8V三节锂电又高了,2节又低了;还有他是5个引线出来,一个正一个负,也不知道另外三个脚分别是接的什么。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导,再追问下,要恒流电源的话,那他原装的充电器就不能正常开机了哟,如果用维修用的可调稳压 ...

FLUKE 125B示波器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662-1-1.html

看电池是5个触点的,中间3个触点是通信、检测等功能,听说有人用外接电源是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需要恒流电源才能正常开机工作。

恒流?不太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