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家用人字梯,装个吸顶灯啥的,有推荐的牌子么

楼主(2021-11-15):
家用人字梯,装个吸顶灯啥的,有推荐的牌子么

网友A:
折叠梯有很多,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梯有很多,一分价钱一分货。

性价比好点就行

网友B:
今年年货节我四十多块钱撸了个五步梯,拿回家一看不行,材质是铝的,很软,铆钉每边只有一颗,站上去摇摇晃晃。
吓得我赶紧又买了一堆加强片,用自攻螺丝给加强了一遍才敢上。
这东西还是别省钱了,总之,焊接比铆接好,钢比铝更安全,铝轻,非要选铝梯子可以看看有没有加强片,没有的话看一边几颗铆钉。
活动部件越多越容易出问题,最安全的梯子是焊接钢材料的呆梯子。

网友:
小巨人..小巨人..

网友C:
瑞居的不错,我买过2个。

网友:
我买的格美居,20cm踏板宽度的单边踏板梯。宽踏板,平时家用踩着比较舒服

网友D:
我推荐踏板固定,上边带护手比较稳当、安全。

网友:
有钱小巨人,没钱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推荐踏板固定,上边带护手比较稳当、安全。

这个不错,值得入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今年年货节我四十多块钱撸了个五步梯,拿回家一看不行,材质是铝的,很软,铆钉每边只有一颗,站上去摇摇晃 ...

铝的也有不错的,我家里买了个铝的,单位买了个钢的,使用频率都差不多,单位的早就坏了(脚踏太薄变形),家里的还好好的

网友:
楼主要报出吨位再决定,哈哈

网友:
普通家用的5步梯够用,大踏板的那种够用,容易坏跟吨位、使用习惯有关,脚尽量放两边,脚放踏板正中间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瑞居的不错,我买过2个。

也有一把1.74的瑞居,还不错

网友:
当然是买国产小巨人梯子啦! 4步梯就足够了,梯子高度可达1.90m。非常稳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铝的也有不错的,我家里买了个铝的,单位买了个钢的,使用频率都差不多,单位的早就坏了(脚踏太薄变形) ...

钢的用料太薄吧,我家院子有几个钢管焊接的直梯,十几年日晒雨淋刚刚的,就是太TM重了

网友:
报楼层高,是商品房还是自建房?
商品房,1.5米3步的人字梯就可以,自建房5步梯,巴芬将就用,胜在便宜,奥鹏好点,不差钱,小巨人。

网友:
这个必须买个好一点的,摔下来药费比梯子贵多了。

网友:
家用的话三个餐桌椅正好

网友:
超过2米要持登高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