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个奇葩LED驱动板

楼主(2021-11-15):
看看这个板子,6瓦的LED驱动,从做工用料来说,真算不差的了,但是,都做成这样了,他居然是个带频闪的驱动,没搞懂厂家是啥思路。看到那个CBB电容就预感不妙。

网友A:
用料不错,高PF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不错,高PF驱动吧?

看了下,果然功率因数0.9,比恒流的0.5左右确实高很多。但频闪的,回头还是给换掉。闪烁的感觉对眼睛不好。

网友:
输出部分做成这鸟样,看不懂

网友A:
高PF又不频闪的驱动也有,就是贵,与其高PF有频闪我也宁愿低PF无频闪的,如果是在走廊或其它不经常呆的地方使用就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PF又不频闪的驱动也有,就是贵,与其高PF有频闪我也宁愿低PF无频闪的,如果是在走廊或其它不经常呆的地方 ...

嗯是的,所以还是打算用几个普通的恒流驱动把他换掉,这个灯用在茶几上方,还有饭桌上三个,都计划把驱动换掉。洗脸盆上方射灯就不管他了,毕竟用的少。
雷士的射灯都是这个驱动,估计是考虑射灯一般作为装饰光,用作主光源的少。怀疑是不是国家对装饰性光源有功率因数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所以还是打算用几个普通的恒流驱动把他换掉,这个灯用在茶几上方,还有饭桌上三个,都计划把驱动 ...

估计是为了响应节能减排的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为了响应节能减排的要求吧

估计应该是这个原因。又查看了下卖家介绍页图片,功率因数是0.45,估计早期是低功率因数设计,不闪,后来改了设计。

网友B:
没看发现奇葩的地方,这是合格的pwm恒流驱动。

网友C:
我家自己都是用废旧的手机充电器改装,没出现过什么频闪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自己都是用废旧的手机充电器改装,没出现过什么频闪之类的!

这个方法不错,有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发现奇葩的地方,这是合格的pwm恒流驱动。

有频闪,不安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果然功率因数0.9,比恒流的0.5左右确实高很多。但频闪的,回头还是给换掉。闪烁的感觉对眼睛不好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眼睛看不到的频闪一律无视

现在科学研究已经明确,人脑感觉不到的频闪(既你所说的看不到)也可能对人眼造成巨大的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科学研究已经明确,人脑感觉不到的频闪(既你所说的看不到)也可能对人眼造成巨大的伤害。 ...

所以我还是换几个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科学研究已经明确,人脑感觉不到的频闪(既你所说的看不到)也可能对人眼造成巨大的伤害。 ...

网友:
飞利浦早期很多灯具就频闪,我在咸鱼买了一个飞利浦led电源板就频闪,不知道现在飞利浦还是否频闪

网友F:
输出并联电解电容能有效降低频闪吗,我这么改了,手机录像是不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并联电解电容能有效降低频闪吗,我这么改了,手机录像是不闪了

另外有个板子,出口做了并联,但还是闪

网友:
自己搞个dc升降压恒压驱动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