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艾睿光电红外热成像c200/c210的可滑动调焦镜片

楼主(2021-11-15):
入手一台艾睿光电的手持测温热像仪C210,分辨率256x192。

其它主要参数如下:

由于不可调焦,对于观察PCB发热的应用场景,相当于远视看近处,无法分辨细节。(以下为实物照片为细节对比用,非热成像拍摄。)

在红外传感器前增加凸透镜可以矫正远视。常见热成像仪工作在3到5微米或8到12微米,而常见的CO2激光器用的ZnSe透镜可以满足。
虽然透过率约70%,但对于观察PCB发热的场景,能够看清楚温度分布足以判断故障点。

ZnSe透镜用了现成的激光切割机里拆的透镜,直径12mm,焦距可能是50.8mm。

照着闲鱼上别人发的图,画了个透镜支架,3D打印出来,贴在热成像前面,测试效果良好。

以下为增加透镜前后的对比

对于其它应用场景,不需要透镜,所以重新画了一版可移动透镜的支架。

使用热熔胶临时固定在红外传感器前。

STL文件

STL文件 外部链接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5137854

网友:
牛X,3D打印就是好

网友:
50.8mm 想长一点是不是 买焦距长些不就行了 有没有调焦方案

网友:
哈哈,装上的效果还真不错,我之前只是把镜片放到前面比划了一下。这个镜片焦距50mm左右的,如果能把机子自带的镜头拆掉,单独用这个镜片,可以获得长焦的效果,就是像距有点长,会凸出一大截,有兴趣可以玩玩看。

网友:
热成像,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A:
淘宝查了一下这透镜价格美丽,低的800多,贵的几大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查了一下这透镜价格美丽,低的800多,贵的几大干。

搜“二氧化碳透镜”  几十块钱一片。

网友:
学到了受教

网友:
牛啊,3D打印好

网友(2021-12-18):
多谢楼主啊, 我准备照抄一份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2022-01-20):
交作业,未来工厂花了20,快递20肉疼,镜片55.

网友(2022-03-07):
艾睿 C200/C210哪款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作业,未来工厂花了20,快递20肉疼,镜片55.

你好  你的镜片是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镜片是哪里买的啊

看7楼提示。

网友:
我搜索了,tb上有 聚焦 硅反 钼反 不知道是用的哪个,也不懂这个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84os3g6ced2
直径12焦距50.8mm(刻章机专用)

网友D:
这个焦距大小影响的是啥呢,25mm焦距,60mm的焦距和50.8比起来是什么效果有没有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焦距大小影响的是啥呢,25mm焦距,60mm的焦距和50.8比起来是什么效果有没有试过的 ...

类比下其它透镜的话。 25mm透镜要看清楚,物体要放在25mm处。

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E(2022-08-23):
引用 楼主:
类比下其它透镜的话。 25mm透镜要看清楚,物体要放在25mm处。

以上是我的理解。 ...

原机的透镜焦距被谁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机的透镜焦距被谁吃了

哈,不会算。手里有啥就用啥,刚好凑合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