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ian10能装OMV.Armbian 5.9能装OMV甚至好像看到路由器也可以转?

楼主(2021-11-15):
问题来了,为什么都能装OMV,哪个下装的最好的?OMV相当于一个软件,类似酷狗音乐 安卓平台有,苹果ios

楼主:
问题来了,为什么都能装OMV,哪个下装的最好的?OMV相当于一个软件,类似酷狗音乐 安卓平台有,苹果ios有,win也有,是这个意思呢。。。
Debin Armbuan Op什么相当于平台?
可以这么理解嘛!
win平台的话,可以先安装能运行 D..A..O...的虚拟机。
安装好后,在虚拟机里面安装Omv doki什么的?
然后再实现nas  什么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为什么都能装OMV,哪个下装的最好的?OMV相当于一个软件,类似酷狗音乐 安卓平台有,苹果ios有, ...

都用win平台了为什么还要用虚拟机装NAS?

网友:
感觉楼主理解错了

OMV是一款基于Debian的NAS方案

你可以在Debian上安装OMV,只恐怕没人这么玩(个人试过后调试很烦,为啥不直接用OMV的iso)

据我了解,OMV是基于Debian的,所以想往Windows和别的平台上装OMV是挺有难度的

所以一般玩法就是硬件上搭建虚拟机,再把OMV放在虚拟机里面(虚拟机的玩法就很多了,比如qemu)

网友A:
omv就是一系列底层软件+webui,说到底层底层还是samba等几个软件,那些个人发布版还版本老旧,至于这种捆绑思路,往往就是功能过多,臃肿,我从来不用。一个samba满足我一切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v就是一系列底层软件+webui,说到底层底层还是samba等几个软件,那些个人发布版还版本老旧,至于这种捆绑 ...

smb已经可以做文件交换大部分功能。
基本实用确实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mv就是一系列底层软件+webui,说到底层底层还是samba等几个软件,那些个人发布版还版本老旧,至于这种捆绑 ...

需求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