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始于颜值 拆解佧镭石力手自一体3.6V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11-16):
前几天双十一,没什么好买的,看到一个电动螺丝刀又忍不住手痒,心想不就3包烟钱么,省一省也就有了,下手,因为出差在外地,今天回家刚拿到快递,拿到马上就拆了它。下面看图吧。图片顺序有点乱,将就着看把,看看里面有啥就好了。先打开后面的电池盖,取出电池,这个宣传的优点说是可换电池,是个升级版本,第一版不可换电池的便宜几十块钱呢,不过我是没有看中它的可换电池功能,我看中它的颜值了。第一代感觉有点丑。所以买的第二代。

露出电池和充电口。

取出电池

然后前面卡螺丝刀头的地方有个卡簧要写下来,把卡簧套拿掉才能把内芯从手柄中推出来。

推出内芯

放大看看,好像不小心有两根线断了。

拿起手柄外壳看看,原来是头上的两颗LED照明灯的连线断了,这是个坑,推出内芯前要先把这个LED的供电线焊下来,不然大力就真的出奇迹了。

好了,看看控制板把,芯片比较模糊看不清型号,猜测应该是驱动直流电机的MOS,因为看不清型号,具体参数不明,不过这种功率应该不大的,其实这种简单的控制正反转的芯片很多。自己画个板子都简单的。DIY最难的是外壳,外壳,如果外壳能低成本的设计加工的话,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一个。

接下来拆动力部分了。

用的是130电机。经过行星减速,难能可贵的是用的全钢齿轮。其实我想需要的是一级电机齿轮用POM材料的,我偶尔也接些水电施工的活做做,用这种螺丝刀装开关插座应该是不错的。装开关插座和空开的时候,用12V的电动有点重,不方便,而且拧空开螺丝最好是手动,不要用电动,拧开关插座的接线柱螺丝偶尔用电动,最后手动上紧。拧面板螺丝就全电动了,所以一直觉得这种手自一体的电动螺丝刀非常适合水电收尾时期的工作。但一直担心220V的高压电会对这种电机和控制板造成影响,如果一级齿轮用绝缘材料,就从减速箱跟电机之间进行绝缘隔离了。

最后拆出来的零件来个大合影,减速箱里面没有细拆,因为看到前面有一圈的小钢珠,怕拆下来不小心掉一颗两颗就玩完了。其实是出差刚回来,不想弄的手上油油的。

最后的最后,跟去年买的绿林款的手自一体电动螺丝刀合个影。今天就是用绿林的螺丝刀拆了佧镭的螺丝刀。幸苦他了。

网友:
双11多少钱,让我看看我亏了多少,计划一下哭多长时间。

网友:
随身携带不错

网友A:
双11多少钱?给个链接,哥们,谢了

网友:
9.9包邮买过一个3.6V公模产品的路过,那个齿轮全是塑料的

网友B:
还是枪形的顺手哈

网友:
 竟然是用有刷电机。

网友C:
LED两根线的位置,改成铁丝自制细弹簧好些。楼上说的有刷电机无所谓,寿命最短应该是减速箱。

网友:
买过别的牌子是不能换电池的,一次都没用过一直吃灰中。。。

网友D:
坏了就少抽3包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11多少钱?给个链接,哥们,谢了

淘宝上一百出头,拼多多上下的单,8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枪形的顺手哈

枪形的干大活用的,12V的麦太保两把,18V的良明3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了就少抽3包烟。

想把它用坏也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两根线的位置,改成铁丝自制细弹簧好些。楼上说的有刷电机无所谓,寿命最短应该是减速箱。 ...

LED倒是可有可无,大部分干活的场景光线明亮。给成弹簧倒是好办法。有空试试。寿命的话,我觉得减速箱、电机、控制板、电池、充电口这几个部件,最容易坏的是充电口吧,用的是Micro ,这种接口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坏的,等它坏了就换成TYPE-C的。

网友E(2022-01-15):
拆得好,正找这个螺丝刀的拆解视频呢,请问楼主螺丝刀前面的卡簧套要用啥工具撬才能无伤卡簧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得好,正找这个螺丝刀的拆解视频呢,请问楼主螺丝刀前面的卡簧套要用啥工具撬才能无伤卡簧套? ...

我用小小的一字起子把卡簧撬出来的,很不好撬,费了一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一百出头,拼多多上下的单,85元。

现在拼多多旗舰店买只要75元,而且买两次两次收到的货都略微有瑕疵,第一次收到时LED圆形塑料罩一个卡扣没扣好,而且圆形塑料罩的边缘有些起翘跟上面的胶套结合不紧密缝隙大。退掉重拍,第二次收到居然发现左转按键有道划痕毛刺,跟商家反映,商家说可能是厂家生产时不小心留下的,心想算了吃点亏懒得折腾,因为怕再买又收到啥部位有瑕疵,跟商家商量讨个4元心里安慰奖励,71元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两根线的位置,改成铁丝自制细弹簧好些。楼上说的有刷电机无所谓,寿命最短应该是减速箱。 ...

这玩意厂家给出30年质保的承诺,维修技术不好找厂家去。

网友(2022-02-28):
看来是水电新手

网友(2022-11-16):
这种是不是 功率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