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HAKKO焊台941主机

楼主(2021-11-16):
变压器有烧焦并有异味,拆开后变压器发黑,电路实物与942类似。

网友A:
电热丝发热的,注定是赶不上高频的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发热的,注定是赶不上高频的好用吧

关键是头做的热效率如何,回温速度。这与工艺材料相关。

网友:
肯定是误插220v烧的

网友:
好大只 这是110v的

网友:
可惜了,不是插错了,这种焊台变压器这块,基本不可能损坏。

网友:
换个变压器 继续

网友:
找个高速球机的交流电源换上 ,24V5A 。

网友:
可有年龄了,多少年了

网友:
我正在用这个,配的T2头,很好用,就是有半个小时自动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