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华硕A520M-K怎么刷BIOS

楼主(2021-11-16):
没有CPU,只有编程器,买了条免拆线,结果主板没有什么JSPI接口,怎么办,闪存这种脚的编程器怎么刷,拆下来也没有用,这块主板请问怎么免拆刷啊?

网友:
这么高端的咱不懂。就是,没有cpu,刷没刷好怎么判断呢?要是邮寄维修的话岂不闹纠纷?

网友A:
编程夹,其实你可以去科技城找人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夹,其实你可以去科技城找人刷的

夹啥?你都没看图片,是贴片的,不是SPI,

网友:
插blos旁插座上,另一边插到烧录器夹上改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啥?你都没看图片,是贴片的,不是SPI,

那就找科技城借个亮机U刷吧,听说有些华硕板子可以盲刷,你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另外实在不行你还可以京东买个亮机U刷完退货

网友:
BIOS旁边的针脚就是留给你用的,不过我只会DOS下刷。。。。

网友:
8个脚的拆下来也不难,我之前用一把烙铁拆过16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