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潭祖限定版中国红无刷手电钻验证电机是否铜线

楼主(2021-11-16):
上次有位兄弟发帖说三四十快能买到无刷电钻,我就迫不及待的等着卖家双十一开卖了,用两个号每个号买了一个,有人不确定是否铜线圈,今天简单拆解验证下,首先选一处用刀刮掉绝缘漆

然后用电子维修者惯用的验证是否铜线的方法去验证,也就是说,铜很容易上锡,铝线不加特殊助焊剂是无法上锡的,结果证明确实是铜线电机。如图

这个电钻已经下车了,暂时在店铺上没了,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这个电钻同心度很好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电池很不耐用,电池接口我在鱼上配了转牧田口的转接器,以后用牧田电池续航不成问题,电钻到手48.7,好评返两元,虽然没上次那兄弟的便宜,但是这样的电钻还是很值得的,电钻带双速切换

控制板,刚拆时以为是配重块
比我买的上匠有刷的值,那电钻虽然重量可以,同心度差的一塌糊涂

网友A:
普通家用有刷也很难用坏,没必要追求无刷,工作除外。

网友B:
质量还行,就是价格不够白菜

网友:
是铜的就是个大大的好评

网友C:
lz从哪家店铺入的啊

网友D:
我也买了,45块多,还没收到,请问下电池转接口怎么搜?

网友E:
我的收到了高低速档位不能切换,只能在低速挡转;而且钻头夹在夹紧钻头后整体可以逆时针或者顺时针转动,此时变速箱和电机还没转动,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测试同心度也不好。已经联系客服退回换机了

网友:
一般都是铜线的,这点铜线也就几块钱的成本.

网友F:
我觉得无刷没必要,物理齿轮箱磨损寿命是问题,最期待小型化力矩电机直驱,避免齿轮寿命。

网友:
不拍一个全貌吗   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还行,就是价格不够白菜

再便宜就白送了,这都亏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从哪家店铺入的啊

你搜谭祖电动工具就能搜到,不过现在没这款限定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45块多,还没收到,请问下电池转接口怎么搜?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60378089691&ut_sk=1.YAApz6m4i4gDAHOHaivfMeO3_21407387_1637070467232.copy.detail.660378089691.478498837&forceFlush=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收到了高低速档位不能切换,只能在低速挡转;而且钻头夹在夹紧钻头后整体可以逆时针或者顺时针转动,此 ...

你说的可以逆时针或者顺时针转,只要不满圈转是正常的旷量,只有完全没阻力才能证明是坏的,还有可能你买到有瑕疵的电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家用有刷也很难用坏,没必要追求无刷,工作除外。

主要是难得的便宜好货,不抢不甘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无刷没必要,物理齿轮箱磨损寿命是问题,最期待小型化力矩电机直驱,避免齿轮寿命。 ...

不太懂。物理齿轮箱与有刷无刷有何关系?有齿轮就有磨损吧?直驱的扭力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太懂。物理齿轮箱与有刷无刷有何关系?有齿轮就有磨损吧?直驱的扭力行吗? ...

无刷没火花,适合防爆等特殊地方,寿命比有刷长。可惜齿轮箱寿命有限,经常保养加润滑寿命长一些。直驱有力矩电机,需要磁极很多结构提高扭力。

网友:
不是拿来工地用很难把齿轮用坏吧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了,同心度确实不错,做工用料手感也还行。不过开关速度控制不如有刷,速度不好控制,拧螺丝很容易用力过度,可能这是无刷的通病吧。

网友:
试用了一下,觉得这个电钻拧螺丝用低速比较顺手好控制,钻孔用高速挡速度很快。这样整体来说,这个电钻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