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室外电瓶车充电 用什么锁住插座?

楼主(2021-11-16):
老房子开放式小区没有物业 也没有集中充电桩。以前是飞线下来充电 总觉得不太好,所以问问室外电瓶车充电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为什么要锁住插座?搞个定时器定时供电即可。

或者直接搞个能用APP控制的开关,给这路插座供电。

网友:
如果 是一把钥匙开一万把锁的,就没任何 意义。。

网友A:
最好用大号的,能把充电器也锁在里面的,而且要能散热的那种箱子(有百叶窗),直流部分再接一个延长线到电瓶车,这样充电器也不会被偷走

网友B:
我是把充电器放屋里,接的线插电动车上

网友:
要用不锈钢的,这样不生锈好看。买个车库最好了。

网友:
确实,用那种APP控制的远程开关最好,充电器什么的都用箱子锁起来。就留个插头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大号的,能把充电器也锁在里面的,而且要能散热的那种箱子(有百叶窗),直流部分再接一个延长线到电 ...

还有防水吧?

网友:
直接飞线不好,飞线到盒子里就好了

网友:
百叶窗能防雨,以前的铁皮电表箱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
弄个物联网的,或者是蓝牙解锁的那种插座,或者是直接弄带平台需要扫码付费的,别人可以当老板,你自己也可以。

网友:
小米插座 然后弄个接线板拖下来

网友:
插座锁好了,电瓶没了,我的车都二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充电器放屋里,接的线插电动车上

压降太大吧,一楼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压降太大吧,一楼还可以。

我是6楼的,拉的是2*6的线,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6楼的,拉的是2*6的线,感觉还可以

你是新能源汽车吧  2*6 都能带7kw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新能源汽车吧  2*6 都能带7kw多了

2轮电动车

网友(2022-04-07):
在家里装个智能插座,充电箱插上面,需要充电的时候用手机控制智能插座送电,自己不充电的时候让智能插座停止输出就行。

网友:
遥控开关装家里面,充电时在楼下按下遥控器开就行。

网友:
家里装个定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