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ictor VC830L万用表拆了下,装上就成这样了显示-E,啥情况?

楼主(2021-11-16):
万用表拆了下,装上就成这样了,啥情况?

网友:
转盘的V片装错位置了,你搜下同型号的拆机图对比下

楼主:
对比了网上拆机图,v型铜片位置没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了网上拆机图,v型铜片位置没错呀

老站找了个帖对比了一下,应该没错,那就是其他问题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7649

楼主:
解决了,应该是调档阻尼的两个弹簧我往里面压了压,导致铜片和电路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