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校准倍斯特DT-9205M数字表

楼主(2021-11-16):
潮流兴校准,
但本人没有5.00000000000V的基准电源。用3个并联的18650电池做电源吧。

经过用“调可调电阻法、软件校对法、加温法、恒温法、加湿法、恒湿法”等等多种方法,
终于使倍斯特DT-9205M数字表与炬为usb测试仪同时显示3.98V,

开心啊。
如图的效果

欢迎路过的,感谢欣赏的。

楼主:
 经过多轮反复的折腾,使用2个极其垃圾的、能显示电压的、误差极大的表,能同时显示3.98V,

可惜的是没有5.0000000000000V的标准电压,有的话,将它们同时校准能显示5.000000000000V。

网友A:
即使有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V的标准电压,你也只能显示5.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有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V的标准电压,你也只能显示5.00V ...

 别打击我的折腾热情、、、、嘛。

网友B:
你以炬为为基准,这靠谱吗?

网友C:
玩的开心是主要的!自己觉得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炬为为基准,这靠谱吗?

 最低限度,我将它们的显示数字校对成显示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的开心是主要的!自己觉得准就行!

根本就不准,只是将它们的显示数字校对成显示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就不准,只是将它们的显示数字校对成显示一致。

只要你心里觉得他准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知道数字表和USB测试仪哪个精度更高一些,所以简单比对一下还是可以的,两者肯定存在测量误差的;可以用精度等级高的数字表做为标准表,去标定低精度等级的数字表,但是至少高两个精度等级的差别。

网友E:
过几天再买块表,发现还不是3.98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数字表和USB测试仪哪个精度更高一些,所以简单比对一下还是可以的,两者肯定存在测量误差的;可以用 ...

肯定是万用表精度高,毕竟是专业的,USB测试仪里面才几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几天再买块表,发现还不是3.98哈哈哈哈

 再将买的表,折腾到显示3.98V。

网友:
开心开心。万物皆可做基准。

网友F:
不用灰心,多学些基准知识,先买些简单的基准,比如584、399,最后弄个1001,再最后上个8位半的直流表,学无止坑,不信校不准这个3位半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灰心,多学些基准知识,先买些简单的基准,比如584、399,最后弄个1001,再最后上个8位半的直流表,学 ...

 不是校不准的这个问题,

校准它是非常简单的事,在被测量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将它的屏,显示成任何数字(包括显示+—),

 现在缺的是:缺少5.0000000000000000000V的基准。

网友G:
白开心了哈哈,原本万用表是准的,USB才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开心了哈哈,原本万用表是准的,USB才需要校准

没有所谓,也可以校准USB的显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所谓,也可以校准USB的显示啊。

给你提供个更简单的方法和思路:首先准备一支MARK笔,然后照着3.98画在表蒙上,然后拍个照。哈哈,终于显示一样了。
忘记说了,记得先把表的电池取下来,不然就穿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