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奇怪的3111/6081+b27b,颗粒ID问题

楼主(2021-11-16):
如题,3111/6081的双头U盘板子,贴一颗镁光8ce的b27b颗粒,所有ID前面都多了一个32。

错误ID,看下图

测试架读出正确ID,应该是

换用2个6081U盘板子,3个b27b颗粒,都是一样的ID问题。这个U盘板子拆掉颗粒上4ce的b17颗粒,就一切正常。换b27a颗粒也正常。

b27b颗粒上3280测试架ID正常,1.8v或者1.2v电压,量产都正常,读写正常。上903,2246测试架1.8v电压,读出的ID也正常。。。

排除焊接问题,U盘板子问题,主控虚汗问题。实在搞不懂咋回事?

猜测1,这个板子不支持8ce的b27b颗粒
2.量产工具有问题・_・?,,已经用各种版本的3111工具和6081工具,读取ID都是开头多了32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自封片,在3111/6081/AS2258上,都显示ID前多2位,和你一样,后来干脆贴3281做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自封片,在3111/6081/AS2258上,都显示ID前多2位,和你一样,后来干脆贴3281做u盘 ...

不知道别的3111板子正常吗?比如紫色那款578桥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别的3111板子正常吗?比如紫色那款578桥接的。。。

不正常,3111/6081/AS2258只要是这三款主控都会识别成异样的ID。
换其它主控试试吧

网友:
主控连锡了,或者主控坏了

网友:
3111的主控,是分版本的,有CE和CC两个版本
B27B,B37R以上的这种,如果用CC版本主控就会颗粒ID前面多出“32”
而用CE版本的主控才正常
下图是两种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3111/6081/AS2258只要是这三款主控都会识别成异样的ID。
换其它主控试试吧 ...

原来这样啊,只能等以后有机会贴3282玩了。。。。期待3280有一天能放出tlc直写固件,,像3282一样可调slc cache。。

网友B:
,VCCQ电压改成1.2V就能正常识别I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Q电压改成1.2V就能正常识别ID了

哦?还有这么个治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Q电压改成1.2V就能正常识别ID了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B:
,VCCQ电压改成1.2V就能正常识别ID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ID前面多了32,请问如何把电压改成1.2V,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