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两个小家电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1-11-16):
一直有这个疑问,最近又遇到了,借宝地问一下坛友:
1、电磁炉底板有个地方有一摊黄油样的东西,开始以为是使用中滴进去的油污,但这个部位上边是玻璃面板,距离周边的散热孔也很远,不可能是滴进去的,而且遇到几次了,尤其美的的电磁炉,都是我首拆。
位置都一样,不像是生产过程中无意识滴落的,而且电磁炉本身也不需要这种油性东西。
厂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2、最近修微波炉,有电源保险管烧毁的,淘宝卖的有两种:慢熔和快熔,因为微波炉原配的保险管已烧毁,外观看不出来。我记得以前的微波炉使用的多是普通保险管,是现在改进用慢熔的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一个,封玻璃杯用的胶水?第二个。普通保险就行。应该就是不带那个球球的。

网友B:
可能是点胶机待机时掉落的粘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封玻璃杯用的胶水?第二个。普通保险就行。应该就是不带那个球球的。 ...

是油性的,胶水会干。所以开始我以为是使用过程中滴落的,但拆的多遇到的多了,推测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点胶机待机时掉落的粘胶。

不是胶水。电磁炉里也就风扇里边有类似润滑油,玻璃面板用得是硅胶,704之类,一天就干了。功率管导热硅脂是白色的

网友:
那个所谓慢熔应该等同于原来的螺旋状熔丝啦,启动电流很大,延迟式熔丝。

网友C:
看看油滴正对着上面的地方是什么零件我猜测有可能是被加热之后熔化滴下来的。

网友:
那个像油是驱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油滴正对着上面的地方是什么零件我猜测有可能是被加热之后熔化滴下来的。 ...

我敢肯定你没拆过电磁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敢肯定你没拆过电磁炉

是的,我也有一台电磁炉可是螺丝不是十字的想拆也拆不了现在使用有杂音感觉像要出问题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蟑螂药

说得对 就是蟑螂药

网友:
蟑螂药?

这么人性化的么?还帮忙杀蟑螂?不是说好了商家都是求财,巴不得机子早点非质量问题损坏赚修理费或者卖新机子挣钱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敢肯定你没拆过电磁炉

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上的?那位老兄可能是文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