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记录西数紫盘4T分区

楼主(2021-11-16):
紫盘4T分区 ,分两个区……

1111买了西数紫盘4T,计划买海康威视版,但扫货的太凶残了……最后买了代理的国行
2021 9月的泰国产

第一次通电

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 for Windows  扫了7个小时

偷懒用 aomei
……4t出厂带了一个16m的msr分区对付不支持4t的主板

简单分两个区
发现这个分区的换算值有点怪,在 windows 里显示大小不一致

……还是回到DiskGenius

最后,保留16m的msr
两个分区之间空一点

这个没有强迫症了。

仓库盘 +USB冷备
应该是 购买价格/容量 =单一(gb)储存价格

网友A:
问两个问题,16m的分区不能删?为什么我上一年买的那个没有这个16m分区,我是直接windows7里面分区新硬盘的,甚至上一年末和刚刚买的HC320都没看到这个16m的分区。我冷备份直接一个硬盘一个区,直接文件夹分类,以前分区太多最后都是归到同一个区,特别现在ssd独立做系统盘后,机械盘全部独立一区

网友B:
不是整数分区逼死强迫症

网友C:
lz多少钱买的啊,紫盘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两个问题,16m的分区不能删?为什么我上一年买的那个没有这个16m分区,我是直接windows7里面分区新硬盘的 ...

1、16m 的 msr 可以删
2、每批次出厂检验一定不一样的

MSR 是为了调整分区结构而保留的分区,对应的命令 是“diskpart”,冷备完全没有必要保留

官方定义 是32或者128,留个 16m 娱乐,算保护一下 000 ,,,0磁道 0柱面 0扇区

各种分区软件 的硬盘空间管理是不一样的 ,分两个区也是习惯而已,基本和常人穿裤子分两条腿一样
分两个区 有4个分区表,最多损失一半,恢复数据机会多一些
网上的另一种说法:
msr分区的用途是防止将一块GPT磁盘接到老系统中,被当作未格式化的空硬盘而继续操作(例如重新格式化)导致数据丢失。GPT磁盘上有了这个分区,当把它接入XP等老系统中,会提示无法识别的磁盘,也无法进一步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6m 的 msr 可以删
2、每批次出厂检验一定不一样的

按照最后一段的描述,如果我同样分一个100m的msr分区在前面不用,保护0区(我这么多年就一个磁盘坏了0磁区,当年dos分区),有这个msr在前面的情况,后面能否用gpt分区?就是剩下部分能否直接分一个分区使用,msr好像不能分单一大于2t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整数分区逼死强迫症

不是整数分区逼死强迫症

是的,下次试试去掉空余空间,分两个 一样大小的分区 ……技术保留

1863.01+1863.01,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多少钱买的啊,紫盘有什么优势吗?

紫盘有什么优势  ……便宜 算不算 , 价格除容量  gb单价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盘有什么优势  ……便宜 算不算 , 价格除容量  gb单价便宜。

定位和绿盘是不是就重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最后一段的描述,如果我同样分一个100m的msr分区在前面不用,保护0区(我这么多年就一个磁盘坏了0磁 ...

你的说法 ……不好懂,按 windows 磁盘管理,理解吧

按照最后一段的描述,如果我同样分一个100m的msr分区在前面不用,保护0区(我这么多年就一个磁盘坏了0磁区,当年dos分区),有这个msr在前面的情况,后面能否用gpt分区?就是剩下部分能否直接分一个分区使用

……可以一个gpt分区,……一个区两个区只是 个人习惯而已 ,损失一个区的数据总比损失一个盘的数据,可以自我欺骗一些
……100m 可以……就是浪费了。微软的定义msr 是32 或 128  ,扇区512,留一些就是了,这个wd出厂 16

另:msr不一定要放在开头的。这个msr 是拿来转换基本磁盘和动态磁盘的……usb3.0速度也慢,实在急了也可以把硬盘插柜子,不同的环境可能要动态盘转一下,第三方分区软件,无所谓这个MSR,生产环境有时候不可以停机

网上的说法是:当GPT磁盘为基本磁盘,并且此盘前部没有msr分区或者未分配空间的时候,转换为动态磁盘会提示“ 磁盘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完成此操作”。可以通过无损分区调整出一部分空间用作转换。

,msr好像不能分单一大于2t分区
……MBR分区2t分区,gpt分区18EB,支持多达128个主分区

0区、0磁区  —》0扇区
mbr
请严谨一些,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说法 ……不好懂,按 windows 磁盘管理,理解吧

按照最后一段的描述,如果我同样分一个100m的msr分 ...

不好意思,我混乱了,现在我查明了顺序

楼主:
https://support.wdc.com/downloads.aspx?p=3&lang=cn

软件与下载
适用于 Windows 的 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
文件大小: 606 KB
版本: v1.37
发行日期: 02/27/2020 | 版本说明

下载

描述
在Windows上使用的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已被停用,并已由Western Digital Dashboard utility 代替。 Windows不再支持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 请使用Western Digital Dashboard utility,网址是 https://support.wdc.com/downloads.aspx?lang=en&p=279

这是 Windows 版本的 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s。它将测试 WD 内置及外置硬盘。此外,它还可为您提供连接该系统的 WD 硬盘机型及序列号

网友(2022-01-14):
引用 楼主:
1、16m 的 msr 可以删
2、每批次出厂检验一定不一样的

偶是前天撸了个3T才知道有GPT

网友:
Gpt分区,安装window会自动设立Esp和MSR分区